材料的切变模量与热处理

楼主(2014-05-26):
各位大侠:

          如题,想问下材料的热处理对切变模量的影响,看到的资料显示钢的切变模量一般为80,

想知道通过热处理等方式,可不可以有效的提高材料的切变模量,望有这方面经验或资料的大侠

指教!谢谢!

网友:
首先看是什么材料吧。不过一般来说,弹性模量E 和泊松比r,以及切变模量G之间存在关系
G=E/2(1+r)
这是材料力学里的公式。
那么接着看热处理,如果是淬火之类的,材料E值应该会增大(材料变硬后受力变形减小)
而r值基本变化不大(材料变硬后,受力的时候轴向应变和横向应变都会小,所以比值(即r)变化不大)
综上,分子增大,分母基本不变,那么应该G值,也就是切变模量会增大。

我记得书上好像没写这方面的内容,自己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个说法我在分析的资料上看到过,但是没有确切的数值,很多资料也没提到过,这个趋势应该是有的,但是不确定,而且弹性模量和泊松比都是材料的特性,应该变化比较小吧,再找找资料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热处理后钢材的弹性模量E值变化也不大,通常在10%以内或更小,一般工程应用中都把弹性模量作为常数

网友(点评):
恩,很多时候计算是这样的,所以找不到介绍热处理对切变模量及弹性模量影响的资料.

网友(2014-07-17):
果然社区也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希望可以讨论下

热处理会改变材料的E和G,一般认为对E的改变不大,但有时对结果的影响很大的,取决于材料和热处理过程,我也在找详细的资料

网友:
但在工程实践中,一般都认为弹性模量与热处理、合金化等无关。除非要深入研究弹性模量的影响因素,否则都可以忽略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