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少用的活塞式内燃机传动机构

楼主(2014-05-26):
上传几种少用的活塞式内燃机传动机构,与大家分享! ;P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加工难度过大?

网友:
確實少見~

网友:
个人觉得2、4、5、6都可以看成凸轮机构的延伸,1是曲柄摇杆机构的延伸,3是槽轮机构的延伸。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
思路真是无限啊,确实很少见。

网友:
第一个想出来的人确实牛逼

网友(2014-07-17):
相当长见识~有没有实际应用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为什么没推广应用哪

网友A:
         发动机不是结构想改变就能改变,改变后密封度是否能保证,润滑效果是与性能相匹配。结构是否能比现在内燃结构转换效率高。
       1、  热力学效率并不是发动机输出功率。它是一种理论性的东西。膨胀功是:理想气体膨胀功通过设计需要的定向膨胀。 有各种方式,比喻现活塞式发动机就是直线运动转圆周运动。因为热膨胀直接作用到活塞。活塞是往复式直线运动。转换到圆周运动中间要损耗与利用不上的消耗。转子发动机就是圆周运动。转换成圆周运动。是自己设计的定向膨胀。
       2、   结构力学是:讲最终输出的方式。也就是输出端。有输出端是圆周运动。也有输出端是直线运动。总之由起初热力学膨胀功转换到最后输出端才是热机最后得到的结果。
       3、   机械的性能:性能决定你所需要机械运转的速度。同样内燃机有一分钟点几十次火与几千次火。像打桩机只有40——80次。发电机组就每分钟达到一千多转。车用发动机就更高了。
       4、机械润滑:机械润滑与性能与转速有关。转速越高润滑效果要求越高。所以润滑与机械所达到性能要成正比。
       5、 密封性能:密封与机械的效率有直接性的关系。密封不好压缩比达不到。达不到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总之:第一条决定了。化学能燃烧产生的能量使理想气体增加内能。最后一条我们所需要的结果是圆周运动输出还是直线运动输出。中间你想用什么机构转换是自己决定,你转换得好就是创新。转换得差就是虾搞。综合以上几点再来看这几种发动机没有量产的原因。也许不奇怪了。只是个人想发,不代表任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不是结构想改变就能改变,改变后密封度是否能保证,润滑效果是与性能相匹配。结构是否能比现 ...

好!

网友:
加工制造难度、密封问题、维修保养等很难过关

网友:
不过对于思维扩展何有点拨性

网友B:
还少一个,转子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少一个,转子发动机!

做的好,是少一个,谢谢!

网友(点评):
汪克尔引擎(Wankel engine)属于无活塞回旋式四行程内燃机的一种,由于1960年代起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苦心钻研改良,陆续推出数款高性能车种,并以“转子引擎”(rotary engine)。

网友:
都是很牛逼的,这么高难度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少一个,转子发动机!

谢谢 点评。 十分感谢!

网友(2014-08-29):
真不错,想法很新

网友(2015-06-03):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C(2015-10-03):
应该是相对结构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相对结构复杂吧

谢谢!

网友:
加工难度过大

网友:
应该比较少应用,这些都是摩擦运动,有磨损的问题

网友:
第一幅图感觉比较厉害

网友(2017-05-12):
第三个,和转子发动机有点相似。但不行,进气后,没有压缩可燃气体。

网友(2020-02-12):
受力线接触的结构是不行的。动态密封面不规则的也是不行的。

网友(2020-05-08):
动画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