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的液压系统需要发动机提供动力吗

楼主(2014-05-26):
挖掘机的液压系统需要发动机提供动力吗,或者是液压系统直接驱动挖掘机大小臂上的液压杆。

网友:
你问的问题我觉着不大通。。。
就说说我这里的液压系统吧。
马达驱动泵浦,泵给出液压,电磁阀控制液压油的流动方向,液压油驱动油缸。

网友A:
从通用机械看  既然有液压缸肯定要有液压泵,那液压泵可以是单独的 组成系统,也可以是发动机链接在一起的液压泵,估计你的意思是液压泵是不是安装在发动机上的

网友:
液压泵肯定要原动机,输入能量

网友:
肯定是发动机 带动泵

网友B:
液压系统就包括有动力机构了,说白了就像是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系统就包括有动力机构了,说白了就像是发动机!

但驱动液磊的动力来自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通用机械看  既然有液压缸肯定要有液压泵,那液压泵可以是单独的 组成系统,也可以是发动机链接在一起的液 ...

液压磊组成的系统可以单独提供驱动液压的动力吗

网友(点评):
液压泵电机组 也就是带电机的泵 我们经常叫泵电机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驱动液磊的动力来自哪呢

都说了是马达啊。我觉得你还是先看一下泵是什么吧

网友C:
发动机将燃油的化学能,转变为机械能,发动机带动泵,泵将机械能转变为液压系统的压力能,压力能一部分经液压管路,到液压缸,成为驱动工作装置(大小臂)的机械能,另一部分压力能到回转马达以及行走马达,成为驱动挖掘机行走和回转的机械能。
总之,
发动机是挖掘机的心脏,提供动力。
液压系统是挖掘机的血管,传输动力。而液压油就是挖掘机的血液。
大小臂,行走架等是挖掘机的四肢,完成最终需要的动作。
这样解释可以吧?

网友(点评):
挖据机的泵是直接与汽车发动机连接的?我看有一些工程机械好像单独配电机泵组

网友(点评):
目前挖掘机,大部分都是柴油机直接和泵(一般都是斜盘式轴向柱塞泵)连接的,当然,也有电动挖掘机,是靠电机驱动,由卷扬机绕着电线供电。几十年前,也有用柴油机发电机组发电后,供电动机驱动主泵的,但现在较少

网友D:
泵一般不直接与发动机相连,因为涉及较多的液压需求,会使用较多的泵,这时候搞多连泵不合适(如一个出现问题全部撂挑子,脉冲较大,尺寸要求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使用分动箱。有见过平板车直接搞发动机连接泵的(双联泵),一路泵驱动马达,作为车辆行驶动力,一路打给液压缸,做顶升用。chase_1987回答的很形象

网友(点评):
大侠,目前主流挖掘机,主泵都是直接和发动机相连的。俺是干这一行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泵一般不直接与发动机相连,因为涉及较多的液压需求,会使用较多的泵,这时候搞多连泵不合适(如一个出现问 ...

哈哈,班门弄斧了,我不搞挖机的,只是搞液压的,见过他们平板车和堆高车有这么搞哈哈,看来有空得多向道兄请教,哈哈,不要吝于赐教啊哈哈

网友:
有个柴油发动机,300马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班门弄斧了,我不搞挖机的,只是搞液压的,见过他们平板车和堆高车有这么搞哈哈,看来有空得多向道 ...

兄台,客气了   大家互相帮助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再说我是刚刚涉足这一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泵一般不直接与发动机相连,因为涉及较多的液压需求,会使用较多的泵,这时候搞多连泵不合适(如一个出现问 ...

有图纸吗   如果方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将燃油的化学能,转变为机械能,发动机带动泵,泵将机械能转变为液压系统的压力能,压力能一部分经液 ...

不错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