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作为薄钢板上的加强筋,立着放好,还是趴着放好?

楼主(2014-05-26):
如题,据说角钢的一个边垂直焊接在钢板上好,为什么?

角钢趴在钢板上,即两个边焊接在钢板上,为啥不好?还能比上面方式减小焊接变形(两侧焊缝是分开的)。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从材料力学的角度而言,纯弯曲的情况下,距离中性线越远的地方法应力越大,所以就需要更多的料来支撑。
所以在只考虑抗弯的工况下,确实是A比B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材料力学的角度而言,纯弯曲的情况下,距离中性线越远的地方法应力越大,所以就需要更多的料来支撑。
所 ...

正解

网友B:
我这里都是根据A型来做的

网友:
确实的根据用途

网友:
認同二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材料力学的角度而言,纯弯曲的情况下,距离中性线越远的地方法应力越大,所以就需要更多的料来支撑。
所 ...

感谢大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都是根据A型来做的

感谢大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材料力学的角度而言,纯弯曲的情况下,距离中性线越远的地方法应力越大,所以就需要更多的料来支撑。
所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弯曲应力方向垂直于板,A方案角钢上平面有抵抗弯曲变形的能力,而B方案角钢与板垂直方向仅仅为线接触,起不到抵抗变形的作用

网友C:
想起一个简单方法测试:用硬纸板折叠成角钢形状,尝试着将它折弯,看看从哪个方向折不容易弯曲。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一个简单方法测试:用硬纸板折叠成角钢形状,尝试着将它折弯,看看从哪个方向折不容易弯曲。

形象!

网友:
看完底下回复又学到了实际的东西,挺好。

网友(2016-07-16):
你想,假如你用手去搬弯角钢,你觉得1这样好搬还是2好搬?明显是1这样需要的力气大,再者,2多了一条焊缝,你也说了前提是薄板,那么多焊接自身就会增加产品的变形,所以一理想

网友(2017-06-06):
哇,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思维

网友(2018-01-10):
看贴必回,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