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微拉伸工件加工

楼主(2014-05-26):
附件中的微拉伸工件如何实现?
316L不锈钢镜面板,单面拉伸出条状或圆柱体,拉伸的条状体或圆柱体离拉出面距离为:0.005mm(5μm)

板厚:理想的为0.3mm,根据可实现的加工难易度可选择:0.2mm、0.4mm或0.5mm中的任一种规格
最重要的是拉伸距离的控制:0.005mm(5μm)为理想拉伸距离,若实现不了,距离是否可拉伸为:0.01mm(10μm)、0.015mm(15μm)、0.02mm(20μm)、0.025mm(25μm)、0.03mm(30μm)、0.05mm(50μm)、0.06mm(60μm)、0.07mm(70μm)、0.08mm(80μm)、0.1mm(100μm)

请兄弟姐妹们指教可实现的加工方式(我去找厂家),如冲压
或能够加工的厂家联系我:13046666615

急!急!急!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补充内容 (2014-5-27 08:46):
微拉伸件关键2点:一、未拉伸前表面光洁度Ra<1μm,越小越好;二、微拉伸距离为主要控制点,误差±1μm.其它尺寸误差允许1mm内,如:内、外径,拉伸体分布角度、中心距离、直径、长度或宽度

补充内容 (2014-5-27 08:54):
微拉伸件选择其中一种:条状拉升或圆柱拉伸,看加工难易度,想使用条状拉伸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前期年用量大约在100万片左右

网友:
楼主的图型太理想化,和实际冲压件特征会不符合。

要将可容许范围明确说明,否则就有得等待咯

网友:
掩模电镀吧,还有化学蚀刻

网友:
表示看不懂图纸~

网友:
3#楼提得有道理

网友:
Chemical etching, 化学蚀刻.

网友:
楼主,您只提到了关于拉伸尺寸范围,没提到整个工件的精度要求。比如说,圆柱对应的分度圆与孔的同心度有要求吗?分度圆直径有尺寸精度要求吗?工件的平面度有要求吗?圆柱的直径大小有要求吗?拉伸的圆柱体或者条状体的高度有尺寸公差要求吗?
楼主您加工产品是量产的,而且量也很大,尺寸没有具体的精度要求,最后加工出来的产品:一个拉伸0.02mm,一个拉伸0.05mm,就像这样子您能接受吗?

网友(点评):
9#您好!你所提出的我确实没有考虑到,我想拉伸为条状,最重要的2点:一、基体的光洁度,一定要小于1;二、微拉伸距离,如0.02mm,允许偏差0.001mm;其它尺寸误差1mm都没有关系,如内外径、条状拉伸体的长度和宽度

网友(点评):
允许偏差0.001mm, 俺看见将工艺品当艺术品来玩^_^ ;

网友(点评):
楼主,您太理想化了。国内的机器,就我看到的机器加工精度顶多0.005mm的偏差,而且是无心磨床加工的。就您说的0.001mm的偏差,恕我见识比较浅,没有见到过这类加工神器。。。

网友(点评):
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