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垫片上如何切开一条槽

楼主(2014-05-26):
外径18mm内径14mm,厚2.5mm的塑料垫片。
如何在外径上切开一条1mm宽的槽,要求槽口光滑平整!
数量二万个,要方便快速的办法?
求各位大侠发表指导!拜托了!

网友:
齿锯片锯呗

网友:
开模注塑吧

网友A:
做工装,用丝杆穿起来螺帽压紧加工,只要垫片厚度均匀一次加工20~30片绝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用丝杆穿起来螺帽压紧加工,只要垫片厚度均匀一次加工20~30片绝不成问题

觉得可行

网友:
什么塑料名称?ABS,POM,PP

楼主:
材料是塑料王,耐磨的那种。不能几十个一串加工,那条槽和平面有35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用丝杆穿起来螺帽压紧加工,只要垫片厚度均匀一次加工20~30片绝不成问题

不能几十个一串加工,那条槽和平面有35度夹角
如是90度夹角就能串联一刀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几十个一串加工,那条槽和平面有35度夹角
如是90度夹角就能串联一刀加工

好凌乱,能不能上图纸

网友(点评):
楼主喜欢挤牙膏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凌乱,能不能上图纸

内容

网友B:
不是轴向槽也不是径向槽?35度夹角。。
一次把情况说清楚吧,看来是斜交槽,宽度1mm,那深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轴向槽也不是径向槽?35度夹角。。
一次把情况说清楚吧,看来是斜交槽,宽度1mm,那深度呢?

是斜槽,深度是切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斜槽,深度是切通。

网友:
还要要求平滑,很难办到啊

网友C:
做夹具,在夹具上挖一个个可独放产品固定的槽位,槽多多益善,把待加工的零件放于槽内固定,直接上CNC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夹具,在夹具上挖一个个可独放产品固定的槽位,槽多多益善,把待加工的零件放于槽内固定,直接上CNC !

这个成本大,一个产品才几毛钱

网友:
拿电脑编程看看

网友:
这样成本低啊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上数控做

网友:
弄个夹具,上面固定个好点角磨机,细齿锯片,调好角度,深度;工件从一头排列进去,出来就好了。工件在模具里一定要可以转动。

网友:
用电热丝烫开,不知行不行。

网友(2014-11-16):
是四氟挡圈啊     找个人工用刀片切也很快的     关键是  这样便宜啊  一个人工 一天可以切好多 的       这种挡圈   角度要求不高的     随便差不多一切就可以了      我一直生产的    找个女工  就好

网友:
用刀片切最方便,做个夹具。切出来又快又光滑。

网友D:
联系我吧,三毛钱全部光亮加工。塑料王一般是成型 烧结,不懂工艺的不要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系我吧,三毛钱全部光亮加工。塑料王一般是成型 烧结,不懂工艺的不要乱说

成型?烧结?
期待大神更为详细的答案

网友:
工艺千变万化,模具各有不同。你来料加工我给你货到付款不就明白了,

网友:
数控车铣复合一次给你搞定,价格低邮箱renfamin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