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系统零点准确定位?

楼主(2014-05-26):
求助:最近做了一款直角坐标焊接机器人,使用的是步进电机,请教各位,机器人系统零点如何准确定位?
开始想采用接近开关,查了一下精度不够,而由于没有使用伺服电机,因此也没有办法用编码器,请教各位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系统零点的精确定位,我所设想的重复定位精度小于0.1mm就够了。

网友:
0.1mm,很多传感器都能达到了

网友:
用光电开关。回零点一般用光电开关,加个感应用的铁片。还有回零点,要用回零点速度一定要低速,越低精度越高。

网友:
用OMRON EE-SX671 ,点到为止了

楼主:
这个事情跟软件工程师讨论了一下,初步的想法是零点用凹槽式光电传感器,系统回零用高速回零,达到感应点后后,用低速回正,在传感器动作时设定为系统零点。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来学习的赶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