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尺寸能测吗,怎么测量呢,图纸中经常看到

楼主(2014-05-26):
请问图示尺寸能测吗(槽的直径和槽的宽度),怎么测量呢,图纸中经常看到,问了检测说不能测,只能剖开测,有没有不破坏零件可以测的方法

网友:
  外圆的垫量块可以吗。

网友A:
做一个阶梯小量具,弄成通止规的的形式就可以测了
不过如非特殊要求,没有必要

网友B:
你是说要量 23。5 和5。7 的地方吗?

网友C:
谁设计的零件啊? 加工不好加工,检测不好检测的。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里面的轴套基本都是这种类型的,你没见过而已

网友(点评):
加工没问题的,测量稍微麻烦点。

网友:
楼主问的是不是卡簧槽的宽度?

网友:
可以检测,用“内沟槽卡尺”和“槽宽卡尺”就能解决。

网友:
正常是对刀,然后呲,,,,,,,,没测过。

网友D:
1.5略小,内沟槽卡尺可能插不进去
我们用内卡规,尖头的内卡规进行测量,测量内沟槽的直径。
另外还有一种量具叫做测槽千分尺,就是一个千分尺套筒,前面是两个圆片,可以用来测量槽宽。
测量这种内沟槽,主要要看单边槽深,如果开口太小,槽深过长,就不好用标准量具测量了,但是很多老师傅会用自制的内卡规测量。

网友:
外购槽也可以用测槽千分尺进行槽宽测量,至于槽底直径。。。。。也有外卡规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略小,内沟槽卡尺可能插不进去
我们用内卡规,尖头的内卡规进行测量,测量内沟槽的直径。
另外还有一种 ...

平常最小的内沟槽卡尺测钩尺寸为1.5mm,最小测量孔径为7mm,简单打磨一下非常方便。

网友:
我们一般用检具塞一下对比,不是要求太精密的话,这样心中有数,是可以的。

网友:
卡簧槽的公差,用内卡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设计的零件啊? 加工不好加工,检测不好检测的。

这是卡簧槽好么,和设计的人什么关系,你要怪也要怪发明卡簧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阶梯小量具,弄成通止规的的形式就可以测了
不过如非特殊要求,没有必要

对,就是标有公差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要量 23。5 和5。7 的地方吗?

就是标有公差的尺寸

网友:
首先:如果是放卡簧的话,图纸的标注就有很大的问题,轴承轴向定位都没有标注
其次:只要卡簧能放得进去就没有问题吧

网友:
除了51,其他的都必剖开测。

不然的话。。。10分不准!!

网友(点评):
那就别玩检验了。。。呵呵

网友:
做专用检具,让线切割给搞一个 ,不过检具要选点耐磨的材质哦

网友:
只能用专用检具了,不过话说回来,图纸设计有问题,某些地方没必要死搬手册上的东西,搞得跟书呆子似的。

网友:
可以做非标槽径量规的,端面辅助定位,测量头收缩,放入,松开,测量。

网友:
槽宽可以用通止小卡板测量,槽径可以设计一个可涨式检具,带表数显都可以

网友(2014-06-25):
10楼专业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槽的内径和外面径可以用内卡规或外卡规测量,槽的宽度可以制作专用通止棒,控制最大、最小极限尺寸。

网友(2014-08-13):
简单点的,要求精度不高的,批量大的,可以找个游标卡尺自己线切割一个

网友(2014-09-24):
看错了,过来学习

网友(2014-12-19):
可以测量,有这样的卡尺。

网友:
用专用沟槽卡尺测量没问题。

网友(2015-04-08):
直径可以用薄片型千分尺,宽度可用组合量块或者卡尺都行的

网友(2015-05-29):
槽外径很好测啊,用薄片式千分尺就可以啊。看槽宽的公差,用数显的游标卡尺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是装o型圈的位置吧
要求不搞的

网友:
(1)可以自已做一个专门量槽的百分表表架,找一个长宽80到100左右,厚10个左右铁块。厚10两边磨平,在离边上5毫米左右钻个8毫米孔,拿8个圆料长100左右砸进去或502弄死。90度 ↲
(2)找一个长50,宽厚13左右铁条,两头离边4毫米,一边钻孔8.4,一边钻比百分表大0.2左右,两边都m3钻孔,攻丝。拿俩个M3螺丝,把百分表装上上紧,铁条也装上↴
(3)百分表圆头拿下来,自已拿4毫米30个长铁棒,一头螺纹,另一头磨成针,弄成Z字型装百分表上,Z字型量内外圆,长短自已弄。
(4)白分表表针弄成」勾字型量长短
(5)用线切割割一不v字型铁块
3丝左右的公差都能量,大批量可以做一个。
铁块,铁条,表针根据实际需要自已改动。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测相关的,然后计算下,间接得出来的,如果精密度要求不是那么严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