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如何编辑SETP文件

楼主(2014-05-26):
本人才学SW不久,现有一张图纸,在SW中可以打开就是编辑不了,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PDF的SW打开?
至少来个图吧

网友:
有些图是只能观看不能编辑的。我也碰到过,试过各种办法就是不行。如果不是很复杂,就按原图画一个。

网友:
先打开SW软件,然后将step文件拖进SW软件中,即可自动生成SW自带的格式,然后你就可以编辑了

网友(2015-01-19):
用SW直接打开STEP文件

网友(2015-04-13):
STP文件可以打开编辑的 啊。我是用2015版的,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