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圆角的投影要画线吗?

楼主(2014-05-26):
过渡圆角的投影要画线吗?

楼主:
哪种是对的

网友A:
我一直得理解,画图是为了看的。做到看到图之后,进行加工时不出误会就可以了。所以一些细节画或者不画,原则是要看是否影响人家对图纸的理解。

所以,此例如果是我,就要画。

楼主:
哪种投影方式正确,圆角投影有没有线?

楼主:
国标对这种细节就没有统一的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得理解,画图是为了看的。做到看到图之后,进行加工时不出误会就可以了。所以一些细节画或者不画,原 ...

我感觉两种画法都有道理,但我更想知道,机械行业对这种细节有没有统一的规定

网友A:
一般来说,大家学校里都学过,但参加工作后很多细节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在工厂里,都是从实用的角度考虑问题,没那么较真儿。
老实讲,我自己现在画的图纸很不规矩。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简单的图纸经常用excel 随便画两下了事。
但还是那句话,一切以不出误会为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大家学校里都学过,但参加工作后很多细节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在工厂里,都是从实用的角度考虑 ...

好吧,领教了

网友:
绝对不画的

网友:
这个,我是不画的!我觉得不影响加工!

网友:
圆角没必要吧

网友:
过渡圆角线不需要画

网友(2020-05-26):
圆角过渡不需要画出过渡线,倒角是要画出过渡线的!
/ E3 }: o8 I  \9 s国标机械制图的规定过渡线是细实线,但是过渡线是两侧打断的,用三维软件提现不出来!光滑过渡的一律不需要画出过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