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槽长度如何控制呢

楼主(2014-05-26):
       因为都是自己摸索,有些问题只能向大侠们讨教了,大侠都很热心解答,谢谢了。
       以往切槽精度都不高,都好做,现在精度要求高点,直径和长度都有公差要求.碰到问题,就是长度不知如何控制,方向是否正确?
      加工45钢,株洲的切槽刀杆,刀片是韩国的,克洛伊的。双刃的,R角估计0.3切槽刀宽用3mm我留的精加工余量是0.5mm ,转速设置1300,进给0.08,发现第一次加工还比较光滑,几次就比较毛了,达不到1.6.(要求三个表面光洁度都1.6)   .我提高转速至1500,工件就比较光滑了。直径可以控制在公差范围了,就是长度还不行,要几次刀补。先控制6的公差,比如量的尺寸为5.94,刀补上0.10,(刀具向右偏移0.10),发现6的尺寸超了,正常A端不会加工到,但是刀具退出时,也干涉到了。同理控制10的公差,刀具刀补向左偏移时,B端也会被刮到。前一两次刀补时,还会刮到直径,再刮直径就超差了
    长度的控制我可以控制在范围内,但是要好几次刀补,对于要成批量生产的工件肯定不能这样干
   问题是1)我选择的刀具合适吗?
             2)我的思路是否正确,是否还有更合适的方案了

网友A:
1)A端走向改从大径往小径车。
2)6的部位要求高则槽刀连外端面一起加工下来,靠一把槽刀来保证6的公差。

网友B:
都不懂怎么保证不了尺寸,公差已经很大了,你用这种刀片低速切削比较耐磨,刀具不易损耗,如果要快,建议分粗精刀加工,简单活变复杂了

网友C:
切槽一般都是低转速.我一般用400-500.进给20左右.在A处和B处退到可以使用G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槽一般都是低转速.我一般用400-500.进给20左右.在A处和B处退到可以使用G01.

低转速无法达到1.6的光洁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端走向改从大径往小径车。
2)6的部位要求高则槽刀连外端面一起加工下来,靠一把槽刀来保证6的公差。

谢谢把刀用好大侠的回复,每次都得到你的帮助
关键是软件自动编程,无论如何选择,都无法从大径从小径车,我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这东西还自动编程,手动编程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懂怎么保证不了尺寸,公差已经很大了,你用这种刀片低速切削比较耐磨,刀具不易损耗,如果要快,建议分 ...

呵呵,估计还没有找着门道
我有分粗加工和精加工,粗加工700,进给0.1
操作多次,才能达到,无法改一次刀补就成

如果这个方向是对的,再试试看

网友:
深度问题,留待大侠解决

网友:
选二把刀,粗精车分开

楼主:
还是无法解决,分别在开口之处和底部的测量,长度公差就差四丝。有的槽公差就0.25,怎么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端走向改从大径往小径车。
2)6的部位要求高则槽刀连外端面一起加工下来,靠一把槽刀来保证6的公差。

改运用你的方法,开口之处和底部的长度公差不同,相差四五丝,不知刀具原因还是参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运用你的方法,开口之处和底部的长度公差不同,相差四五丝,不知刀具原因还是参数问题

八成是你的余量给小了,说下参数和你用的刀具宽度和刀尖R角。

网友:
槽宽10不能补刀控制,有误差要修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你的余量给小了,说下参数和你用的刀具宽度和刀尖R角。

转速1200,余量直径为0.4,长度方向改成0.3,之前用刀具3毫米的,现在改成4毫米,我估计刀尖R角0.4,刀具盒子上面没有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1200,余量直径为0.4,长度方向改成0.3,之前用刀具3毫米的,现在改成4毫米,我估计刀尖R角0.4,刀具 ...

转速有点高了,建议适当降低些,700转左右吧。70的大端面也是用这把槽刀干的吗?端面余量留0.4?
S700,f0.12开始从大径向小径切端面(车端面建议恒线速),然后退刀,再从槽的右肩(70外径处)开始往槽底切,到槽底后向左侧横拉,注意横拉时留的余量半径0.3~0.5左右为好,f还是0.12,到离左肩约0.3~0.5(根据你留的余量变化)处时斜退出,然后从槽的左肩(76外径处)开始往槽底切,切至槽底尺寸就退刀。

网友:
原来加工过液压阀芯,有同样的槽,就是直径15.好像是用三把刀。第一粗加工。另外两把一左一右,像90度片刀一样。分别从槽两侧进刀,控制槽宽,槽底直径处接刀。调整刀补保证接刀无痕。

网友D:
Z轴反向间隙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Z轴反向间隙如何?

半丝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丝左右
刀就没选对,余量也不对,有刀盒会不知r 角?刀盒上没刀片型号?估计就是材质为3030或3020的黄色刀片,用这刀片能加工出1.6的光洁度?加工一两件就要换刀片了?跟你说换刀片吧,换成金属陶瓷的,虽然刀片贵点(最便宜的,比克洛伊的槽刀片贵十来块吧!),如果只精车的话两三千件都不用换刀的,再有根据你的回复,很明显你的刀杆也不行,换好点的刀杆吧!

网友:
建议分粗精车,精车用陶瓷刀片,最好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