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折弯半径怎么取?

楼主(2014-05-26):
请教下各位大侠,现有8mm Q235A钢板,需90度折弯,那么我这个折弯内径该是多少?再延伸一下,板厚为t时,该怎么取?
有同事说折弯半径不应小于板厚,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为防止折弯后钢板发生回弹,折弯内径取板厚的0.6~0.8,有没有具体的说法或经验啊??

网友:
恩  就那样按经验啊 不过设计手册上应该有 最小弯曲半径

网友A:
看轧制方向,Q235A钢板,若折弯线与轧制方向垂直的话,折弯半径最小可取0.8T  (JB/T 5109-2001金属板料压弯工艺设计规范)
然而,如果你不介意在折弯部位刻个V形槽的话,折弯半径可以做到近似为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轧制方向,Q235A钢板,若折弯线与轧制方向垂直的话,折弯半径最小可取0.8T  (JB/T 5109-2001金属板料压弯 ...

学习了,如果小于板厚了,那么折弯时是不是容易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你查查手册就知道了,如果折弯前,在板上刻一个V形槽,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产生裂纹

网友(2016-03-21):
正需要这个知识,楼主替我问了。感谢楼主,更感谢三楼答主。撒花!!!

网友(2016-06-27):
看你需要了,如果半径无关的话,你试折就知道不采取任何措施 折出来是多大,如果折弯半径很重要就按要求采取措施(开槽、割缺口等)

网友(2020-03-02):
各位大侠,如果没有要求,一般怎么取呢?我常用的板厚是6mm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