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镗孔时,铁屑丝一直缠刀,机床报警停止工作,或憋车

楼主(2014-05-26):
目前我们在对Q345材质,厚度是20mm的板材镗孔时,铁屑丝一直缠刀,有时会导致机床报警停止工作,或憋车。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进给深度不够快,铁屑断就好了。

网友:
重选切削用量(刀具)

网友:
加大进给量和吃刀深度,以增强铁屑变形。

网友:
降转速或加进给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了,反正我的方法是
1.用手磨开槽刀具,把刀具磨成侧面高刀尖低一点,后面也是一样的。
2.刀尖在高于中心点,10MM的高个0.3/20高个0.7/30高个1.0/50的高个2.0也可以,
3。进刀加快快至铁削卷出来,2500的转数起码也要开到400以上。
4.拉管后面最好在加一个鼓风机最好,有助于排削,
5.如果孔是通孔最好不要车通留个0.几在倒角把它倒掉,防止坏刀。
                      个人愚建

网友:
G73,G83不可以?

网友:
多吃点试试看吧

网友:
想办法断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了,反正我的方法是  1.用手磨开槽刀具,把刀具磨成侧面高刀尖低一点,后面也是一样 ...

大侠的经验不是一般的丰富,第五点的方法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不车通铁屑留里面会不会坏刀呢

网友(点评):
第5点车削量大,进刀快,手模开槽刀,直角刀具必须用,不然一把刀最多让你车一个工件, 你说不车通会不会坏刀?我只有说车通保证坏不车通不一定会坏要看刀具磨的杂样了。当然我说的是吃刀量较大的情况之下。个人愚建

网友:
余量大,用径向切槽循环,后z向精车。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