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用04的cad吗?

楼主(2014-05-26):
图上标的三处我用04的实在是画不出来啊,各位有方法吗?(只能用04)

第一处:似提环那个  04没有扫琼啊,拉伸的话只能拉直线的路径。

第二处:倒圆角的话看的和图上一样,但是实际是空心的,实心的话,估计的用差集还是没有办法啊。

第三处:那个倒角15°,无法计算尺寸,倒角命令还不能在实体里用角度,费劲。

网友:
可以做出来的!我记得我用2000的时候都能做出来!不过有10年没用CAD画三维了!

网友:
2004版完全可以画出楼主的零件来

晚上有空画个给看  ^_^

网友(点评):
晕了,字体不清楚,不能确定尺寸 -_-|||

网友A:
那个提环可以将直线画出来的,根据路径来拉伸(将几个线合在一起是 多段线 功能)
15°,可以拉伸的时候倾斜下。
倒圆角不明白,
04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B:
画了,尺寸不清楚部分随意定,样子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提环可以将直线画出来的,根据路径来拉伸(将几个线合在一起是 多段线 功能)
15°,可以拉伸的时候倾 ...

提环知道了,我画出的路径是分开的三条线。所以拉不出来。
15°倒角也知道了,忘记了倾斜角度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尺寸不清楚部分随意定,样子肯定是有的

我是想学会,现在只剩20的圆角了。

网友(点评):
用倒圆角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非得跟自己较劲 换个版本  换个软件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得跟自己较劲 换个版本  换个软件不就行了嘛

等我工作了这句话相当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学会,现在只剩20的圆角了。

我是倒的100的圆柱和30圆柱交接面,不过我想象了一下是空心的,感觉得用差集。

楼主:
.花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4-07-30):
用CAD画三维啊?高手都这样吧?

网友:
干吗不用别的三维画好后直接转为cad三维,很方便!

网友:
学其他三维软件啊。

网友:
难得看到现在还有人用cAD画三维了

网友(2014-09-12):
我觉得04比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