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模双向折弯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产品很简单,现在的方案分两次折弯,一道向上折弯(下图右边),二道向下折弯(下图左边),一道折弯上模由脱料板由脱料板替代(上图中右边黄色部分),二道向下折弯,折弯凹模固定在固定板上(上图右边红色部分),成形时脱料板的弹力必须大于一道折弯的弯曲力,反之由于一道、二道成形时间差的原因,二道折弯上模会压弯料带,材料1.6mm,感觉这样处理不太妥当,就现有的排样,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大神指教
另外一种方案一次折弯两边折成V字形应该可以避免上面的问题,但就第一种方案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找了一些资料,但没有讲,同一副模具中双向折弯,材料比较厚时,这样处理是否合适?

网友:
只提供材料厚度 1.6 mm木有材质和材质硬度,折弯零件几个基本尺寸未标出,基本的数据不完整看了也不能回帖,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关注,想知道这种上下折弯的是不是只能通过这种软成形的方式进行,其他还有没有方法

网友(点评):
折弯的方法有多种选择,开模时要选用最合适自己的工艺,而不是最新或最巧的工艺。

楼主:
材料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能成出来就行,准备用热轧镀锌板,折弯尺寸见下图

网友(点评):
最重要的折弯后的形状咋不见? 包括内R和容许公差。

楼主:
公差正0.1-0.2都可以,产品是自己用的,原来是单冲模,量上去后准备合成一付

网友:
建议:
1、双V折弯,这样容易做到过弯,以补偿回弹角度,使16.6边长这个折弯能满足90°的尺寸,不要认为 0.1/-0.2 的公差很大,换算角度后就晓得;
    缺点,表面会有模痕;展开计算要精确,否则折弯零件位置会有偏差;
2、20边长折弯从V折弯转L折弯,可以利用圆弧不同心之效果达到抑制回弹的结果;

3、两次 L 折弯,不容易做好回弹角的补偿,只能靠挤压折弯R之外侧来减少回弹;

4、一次 Z 折弯,在小段差零件必需这样处理,你这个零件不适合。又是自己的产品,要以稳定生产为优先考量。虽然有可以一次完成的结构,但是俺推测是不合适你目前的能力,因此不建议 Z 折弯。

5、内R0.5 外R2.1 这里要注意折弯裂纹的问题,尤其是材料延伸率低的话,可能会龟裂或直接断裂。

楼主:
1、已经在改作双V折弯,如此可以实现硬折弯,没有时间差的问题。正如大侠所说的缺点,所以最初考虑用L折弯,准备用镀锌板材,成形后无需表面处理,改作双V折弯,模痕成了问题。
2、大侠所说的“一次Z折弯,在小段差零件必需这样处理”,没明白,求解;另一次折弯结构是不是指翻板结构?
3、发贴的动机:如果遇上零件决定了必须双向L折弯,材料又比较厚时,怎么解决零件成形的时间差问题?

网友(点评):
2、小段差指Z折两最外面尺寸在3个板厚内; 另一种一次折弯结非翻板结构,是一种转轴机构。 3、时间差要用滑块或弹簧来处理。

网友:
他指的应该是“断差”,也就是20那个尺寸
一般要求这个尺寸至少>2T,你这个产品没这方面的问题。
他水平较高,我只能帮忙你到这了。。。。

另,你这个产品R/t值很低(一般来说0.75~3.5,约接近下限抗回弹越好),所以个人觉得,可以一次成L或Z

网友(点评):
感谢兄关注,一次成是可以的,大侠也说了“以稳定生产为优先考量”

楼主:
“利用圆弧不同心之效果达到抑制回弹的结果”,在中模论坛上看到一些讨论,有三种答案:“第一次一般都是內折线外移0.2T”,“一般1.2以下的偏0.35左右,1.5至2.0偏0.4至0.45 ,2.0以上的都可以偏0.45至0.5”,“一般都是第一次内折线外移一个料厚”,用Logopress的移动中心展开结果是外移半个料厚,也就是0.8,不知道哪种结果比较准确?

网友(点评):
移动量跟你使用的材料回弹量有直接关系,别人的总结是以他们的材料回弹量当依据,可以参考但切勿照搬困扰自己。

网友(2014-07-21):
建议把下摸反上模  里面的需要分段摸

网友(2014-11-04):
关注,对模具了解不多。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顶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