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如何分别保存两个拉伸的体呢

楼主(2014-05-26):
solidwork如何分别保存两个拉伸的体呢?

补充内容 (2014-5-26 19:14):
另求教solidwork中不能分区域拉伸吗,就是一个草图拉伸两次,拉伸一个平台上一个轴,只画一个草图,平台一个高度,轴一个高度

补充内容 (2014-5-26 19:14):
另求教solidwork中不能分区域拉伸吗,就是一个草图拉伸两次,拉伸一个平台上一个轴,只画一个草图,平台一个高度,轴一个高度

补充内容 (2014-5-26 19:14):
另求教solidwork中不能分区域拉伸吗,就是一个草图拉伸两次,拉伸一个平台上一个轴,只画一个草图,平台一个高度,轴一个高度

补充内容 (2014-5-26 19:14):
另求教solidwork中不能分区域拉伸吗,就是一个草图拉伸两次,拉伸一个平台上一个轴,只画一个草图,平台一个高度,轴一个高度

楼主:
另求教solidwork中不能分区域拉伸吗,就是一个草图拉伸两次,拉伸一个平台上一个轴,只画一个草图,平台一个高度,轴一个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求教solidwork中不能分区域拉伸吗,就是一个草图拉伸两次,拉伸一个平台上一个轴,只画一个草图,平台一个 ...

可以的,如第一个图里的所选轮廓里选择你要拉伸的轮廓,另外,Solidworks在一个草图的基础上完成一次拉伸之后会自动将这个草图隐藏。如果你还要利用这个草图进行拉伸的话,先像第二个图一样显示那个草图,再选择那个草图进行拉伸。

网友:
可以的,怎么拉都行!选好拉伸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