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如何实现正反转的?

楼主(2014-05-26):
很多设备需要实现正反转,就需要用到使电机实现正反转,但是是怎样实现的呢?是通过一些继电器开关线路,还是有的电机自身就能实现这一功能?是什么原理呢!求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谢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找本电机与拖动自己看下吧。

网友:
找个三相电机的接线图看看去吧

网友:
继电器是可以实现,前提是你得确定要用什么电机,要实现什么运动,要控制精度高的最佳选伺服控制。

网友:
我这方面业比较薄弱  共同学习

网友:
接个变频器,变频器上面有正反转功能,应该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不过好像不是每种马达都可以实现瞬间正反转的

网友A:
还是找一本电机拖动的书看看吧!

网友:
调换输入线。

网友:
改相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什么电机呢?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只要任意颠倒三相电的两个相序就可以了。带控制器或变频器的一般都带有正反转功能。

网友:
呵呵呵,我们使用控制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程序里搞搞就行了。

网友:
同步电机、伺服电机、调速电机等都可以在程序里面调试,本身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找本关于电机的书看看,颠倒三相中任两相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的是三相电流,相序是ABC,也就是初角是0,120,240,它们形成不同的脉振磁势,旋转顺序是0—120—240。若是改变ABC任意两相的相序,那么旋转顺序还是0—120—240,于是旋转方向就发生变化。

网友:
最本质的方法就是改变相序了,至于怎么改变相序,可以用人为手动调换相序,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组成控制电路,还有就是直接使用变频器直接控制~~~~~~~~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
看看机床主轴正反转电路图

网友:
看你用什么电机吧!换项或通过程序根据电机选择

楼主(2015-06-24):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一本电机拖动的书看看吧!

大侠能推荐本书吗?

网友:
这类问题的提出不该出现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