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管机自动下料

楼主(2014-05-26):
     例图,如何将切管机切好的工件送到右侧的框内,框比工作台高600cm左右、

网友A:
框比工作台高600cm左右??? 确定是600厘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比工作台高600cm左右??? 确定是600厘米吗?

对的、

网友(点评):
呵呵 两层楼那么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错了,是600mm

楼主:
框比工作台高600mm,打错了、

网友B:
把框做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框做矮点。

不行的,根据客户要求我们只增加下料机构、

网友C:
一次就切6X6=36根管子,管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就切6X6=36根管子,管径?刀具?

管子大小跟长短不定、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管子直径、用什么刀割片?

网友D:
备料架,因为有落差,不能保证管子没有刮痕或碰撞凹坑。我们专业生产管类加工设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管子大小跟长短不定、

不好意思,客户没有细给  目前先做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备料架,因为有落差,不能保证管子没有刮痕或碰撞凹坑。我们专业生产管类加工设备的

发个照片吧、

网友E:
设计一机械手不就搞定了吗?切的时候抓住,切断后升起横移在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一机械手不就搞定了吗?切的时候抓住,切断后升起横移在下放。

机械手成本高,客户不接受、

网友(点评):
两万多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手成本高,客户不接受、

好,谢谢、

网友:
      锯片的右侧放置一块斜板,当料被切断之后,送料前进就会把切断的料顶出。
沿着斜板下滑,进入料槽。

网友:
发个同原理的送料机构做参考吧.

网友:
切完了,哗啦啦掉下来(落差自己搞去呗),提升皮带拎上去呢?

网友F:
做个提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提升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