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主轴的结构,主轴和钻头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4-05-26):
没怎么接触过钻床结构,所以不知道主轴和钻头是如何连接的,网上没搜到什么详细的介绍,看到的有关钻床主轴图纸画的都和图片里面差不多,但是还是不知道下面连接钻头那里是什么结构,麻烦老师们能说下。

网友A:
图纸上有剖面图,看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有剖面图,看不明白吗?

最左边那个大头和主轴是一个整体,还是两个部分连接起来的

网友:
这个就是摇臂钻的主轴,如果装配的话还要在后面装轴承和套筒,然后上V型铁打跳动。
使用的时候将对应莫氏锥度的钻头捅到图上左边的那个锥孔那里,扁尾对好槽可以传递扭矩。

网友:
看得半懂,亦请高人详解

网友:
右边那一节花键轴明显比中间的轴承位置粗,那轴承怎么装上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