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轴承处的直径如何计算?

楼主(2014-05-26):
托辊轴长650 , 中间轴径60 ,两端安装轴承,该轴上承受的径向力为392牛,转速为75r/min,材料为尼龙P610,请问两端安装轴承的轴径的大小如何计算?

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
两个55的或者50的深沟球轴承就行了
有什么不懂的
找品丰-程

网友:
同上正解,,,,

网友:
“ 该轴上承受的径向力为392牛 ” 这句话还不能理解,轴上受力是均布、集中或其他?

又轴上总载荷是392N,应该是要先确认轴容许多少的扰度,再去校核最小轴径(阶梯轴,轴承位),之后选定轴承内径,

再依据装置空间去对照轴承样本选定合适的轴承。

网友A:
方法应该是在:计算轴的受力,像你这个貌似受力很小,得到轴的最小尺寸(第四强度理论),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轴承

网友:
基本的受力分析,楼主还得算一算

网友B:
这个有没有表格可以查询?必须要算吗?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上看看有没有计算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应该是在:计算轴的受力,像你这个貌似受力很小,得到轴的最小尺寸(第四强度理论),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

轴上受力均布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表格可以查询?必须要算吗?

老师你好,就是加工一个尼龙轴,不知道如何通过计算得到两端轴承支撑位置的最小轴径,该轴径应该是危险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上看看有没有计算小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就是加工一个尼龙轴,不知道如何通过计算得到两端轴承支撑位置的最小轴径,该轴径应该是危险截 ...

这个我们都是靠得经验来的,没有算过

网友:
这种计算比较复杂,最好找个软件来计算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