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件生产,如何工装加工?

楼主(2014-05-26):
       现在厂里有个批量生产的行星齿轮需要数车加工,一个月3千件,现在天天在数控车上加工,能否做个芯轴,多件同时加工来提高效率!!!!

网友:
留个记号,学习学习;玩好了也许是一场变革,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楼主:
还是希望大家能提出用工装几件一起加工的方法!!!!

网友:
齿坯的径向跳动为0.03,而且依据图纸上的齿坯内部结构,用一条芯轴同时加工多件精度很难保证。穿上芯轴上也只能车外圆,两个平面与内孔还是要加工两次的,加上穿上芯轴一次就是三次。如果毛坏余量大的话还得进行粗车。工序反而还增加了。
粗车之后总长与单边各留个0.3~0.5mm的余量(视床子的加工精度而定)给粗车,精车时,(1)先是车齿坯的第一个平面,内孔,外圆的部分(露出卡盘爪之外的)。(2)反一面加工时,以上次精车好的那个平面与外圆进行定位装夹,加工第二个平面以及余下的那部分外圆。卡盘上的爪子每次在工件调头加工时精修一次,以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A:
个人拙见  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 分两次装夹车削   一  车削断面跟内孔  2  调头用胀管 涨紧内孔 车削另一端面保证总长跟外圆   这个是自己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如果一次装夹多件的话 感觉工序装夹次数会增加  不知道对否

网友:
你这个量也不大,3000件/月,如果是两数车(精车1,精车2),两班制,最多3天就干完了!如果量大可以考虑专机!

楼主:
目前我们还是按5楼和6楼的加工方法干的  大家能否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2014-08-19):
型位不好保证呀 还是A B 面两序加工比较稳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  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 分两次装夹车削   一  车削断面跟内孔  2  调头用胀管 涨紧内孔 车削另 ...

胀管的话同心度是个问题啊!个人感觉内外圆一起车出来好

网友:
留个记号!!!!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
毛坯都好了,毛坯外形多少呢?锻件的?还是管料热处理的,管料最好,锯床下料多6毫米,内孔外圆一次车成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0.03的同轴跟外圆有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胀管的话同心度是个问题啊!个人感觉内外圆一起车出来好

这东西肯定要磨的,涨心夹具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2014-10-11):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车床加工的这道工序能否做个工装 一次能加工多个工件的工装?????
急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