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壳体上的孔距怎么测量?

楼主(2014-05-27):
有个小型二级减速器,第一级为蜗杆蜗轮减速,两孔中心距要求30±0.015,第二级为齿轮减速,两孔中心距要求35±0.015,请教这两孔距如何测量?

网友:
用游标啊

网友:
最好用三坐标!

网友:
主要取决于现场你能得到的测具,我一般这样,用投影仪,用找圆心功能,3点定圆心。找到两个圆心之后,然后算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

网友:
都这么干那还能有“基本”的技能吗!
在没有数控地时候孔的中心距是先搞好一个孔、再搞第二个。第二个是分几次搞到位的。比如第二个孔是100那就先搞到80然后测量中心距再修正中心距将孔搞到85后再测中心距。反复几次直到符合要求。所以说是基本的技能了。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