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调压力的配件漏油,换一次只耐两个月就又这样!

楼主(2014-05-27):
      折弯机调压力的配件漏油,换一次只耐两个月就又这样!我的折弯机都比较少用,一个月才加工不到三吨铁板,而且都是6MM以内的。。。。。。。。机子是300吨四米的    请问怎么办????
     是不是这地方肯定漏油的???我看了别人的有些也是这种情况,都干脆焊个在那接油,满了就拿上去倒。但少数没这情况。。。。

网友:
这很正常,密封件是“大陆行货”的都这样

楼主:
问题是有没有人卖这个配件呀?  好像叫  调节阀   吧!  反正 是调压力的!要质量好的!

楼主:
真晕,原厂又叫我换个新的…………。   真怕换了之后还是要换………………烦啊

网友:
你说的折弯机压力阀,漏油是从阀底座漏还是从调节的旋钮那里漏?如果从底漏很好办。换密封。从旋钮那里漏,就得把阀芯拆开看,是不是里面的密封有问题,那样就不太好配。13584845959专业维修折弯机,剪板机。秦。

楼主:
是从调节的旋钮那里漏的,两次都一样!我都在旋钮的螺纹上缠上了生料带,并且不去调动压力!但要漏的还是漏!   那个是整个起的,没办法拆开看密封圈。

楼主:
以前其他机器在螺纹上漏的话,我都是缠上生料带就好了,比密封圈还管用!没想到这回不管用了…………哎

网友:
我家的是两油缸下漏,一直没修。

楼主:
汗  换了个配件之后,是后面密封圈漏了.....   NND   不管了!

网友(2014-07-20):
嗯好像都犯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