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变成三维模式,如何变回来

楼主(2014-05-27):
CAD按shift键加鼠标中键就变成这样了,如何变回来??

网友:
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
要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是要到平面上,CAD的菜单栏就有一个视图菜单,可以选择不同的面

网友:
改变坐标视图方向,视图-三维视图-改为俯视图

网友A:
不知道你装的是CAD哪个版本,我的是2010,右下角有个小齿轮,点击会有一个下拉菜单,上面有三维建模,AutoCAD经典,点第二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装的是CAD哪个版本,我的是2010,右下角有个小齿轮,点击会有一个下拉菜单,上面有三维建模,AutoCA ...

08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