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螺纹

楼主(2014-05-27):
对于车外螺纹,直径应该加工到什么尺寸合适,比如要加工M20×2的外螺纹,大径加工到多少,牙深为多少?

网友:
螺纹的类型有很多,规格千种百种,大把螺纹资料上都有大径、中径、小径,你不去查一下。。。。

网友:
大径19.9   小径17.8看样子是学徒级别的。

网友:
估计连个螺纹规都没有。有螺纹规的话自己试验下,从螺纹外径20开始往下修,修到通止规很舒服的通过和止住为止,然后记住此时的外径。很好的动手机会啊。

网友:
一般螺纹的外径比公称直径小0.2MM,牙高=0.54牙距

网友:
找个螺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