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间带弹簧皮带轮的皮带传输系统,求数学建模

楼主(2014-05-27):
各位好,新人报到。
35岁老成教生今年要毕业了,毕业设计自选了一个课题,是工作中需要的一个用皮带传输实现的小自动工具。一组皮带拖动一个工件(不等厚度)传输,为适应不同厚度的工件,传输过程中用了几组带弹簧的皮带轮。系统在电机主轴上测转速做恒速控制,现在需要分析皮带拉力的变化。

水平平皮带传输的受力分析很好做,但在弹簧皮带轮前,情况变复杂了。因为工件的厚度,弹簧轮两边的皮带高度不一致,高度差将弹簧抬起以让过工件,等于说皮带要克服弹簧压力,皮带拉力自然比水平运动时简单的摩擦力加惯性力要复杂得多,大得多。

手绘草图一张,不要见笑。假设皮带视为一个弹性加阻尼元件,弹簧视为单纯弹性元件,不考虑所有皮带轮和工件的相对摩擦,系统简化为一个弹性阻尼绳拉一个厚度为h的工件,通过一个压簧驱动的皮带轮。输入量为皮带最左端的位移,求皮带的拉力

数学底子浅,有个变化夹角,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指导方向

网友A:
计算系统势能及其变化,然后用虚功原理。进一步的可以采用哈蜜炖方程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系统势能及其变化,然后用虚功原理。进一步的可以采用哈蜜炖方程来计算。

感谢!按你的方向先去啃书本

我本来以为按受力情况列微分方程求解呢。。。

网友(点评):
简单点的方法可以采用几何分析。

网友(点评):
按受力情况列微分方程求解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弹簧片,用弹簧皮带轮太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系统势能及其变化,然后用虚功原理。进一步的可以采用哈蜜炖方程来计算。

几何分析主要是不太确定极点的位置

微分议程的话,遇到三角函数就挠头了。。。 后悔当年数学课尽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弹簧片,用弹簧皮带轮太费事

工件实际上是一叠钞票 要保证上下2层皮带包络好,不然会散。因钞票张数不同,厚度变化,所以上层皮带用弹簧皮带轮压住,保证不同厚度也能受到一定的压力(摩擦力)

弹簧片是指在工件上方安装些弹片,确保压住工件是吧? 会打散钞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