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怎么调用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2014-05-27):
solidworks 怎么调用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solidworks 怎么调用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数据库里面只有分离型角接触球轴承  求解

网友A:
楼主要的是如附件的角接触球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如附件的角接触球轴承吗

不是  我要的是单列角接触球轴承代号是70005AC这种  你给我的是分离型角接触球轴承 代号S704这种的

网友B:
那就换个标准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标准件库

不知道怎么换 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要的是单列角接触球轴承代号是70005AC这种  你给我的是分离型角接触球轴承 代号S704这种的

你说的型号应该是7005AC才对吧?70005AC,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型号应该是7005AC才对吧?70005AC,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没有看到

是7005AC  手误  你这是调用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7005AC  手误  你这是调用还是自己画的

是调用的,你在网上下载一个迈迪工具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调用的,你在网上下载一个迈迪工具集就可以了

我试试  谢了  今天都弄了一下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调用的,你在网上下载一个迈迪工具集就可以了

刚装好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