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27):
现在我要做一些板块,厚度都是1.2的304板,这些板买回来表面的粗糙度原本就高于1.6,设计的时候粗糙度标注为全部3.2(去除材料)明显不合理。求大神知道,我要怎么表才好呢,或者是根本就不要标?

网友A:
继续标上全部3.2(去除材料),可在技术要求里加以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标上全部3.2(去除材料),可在技术要求里加以详细说明。

全部3.2(去除材料)?这个对这块板的设计有作用吗?一般的304钢板的粗糙度不是都高这个精度了吗?说明应该怎么说?

网友(点评):
你作为设计者,对工件的加工有什么技术要求,肯定要说明啊,有些工件或许不需要这么高的光洁度呢?!

网友:
全部不加工 符号

网友:
可以在不需加工的表面标注不加工符号

网友:
要根据零部件不同面的用途来标,我不赞同粗糙度都标Ra3.2。

网友:
如能满足使用要求在右上角标个其余不去除材料的粗糙度符号,意思就是不用加工,工人就明白

网友B:
补充下 切断的加工面照常标注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 切断的加工面照常标注3.2

谢谢你的耐心,学习了!

网友C:
粗糙度3.2指最低要求必须达到3.2

网友:
粗糙度的符号也有好几种,有去除材料跟不去除材料的,你这种情况就标其余不去除材料粗糙度3.2

网友:
任何方法均达到3.2以下粗糙度

网友:
标注板表面粗糙度为不加工1.6,再在图纸右上角标注其余加工3.2

网友:
粗糙度Ra3.2是指表面粗糙度不得高于3.2微米,既然304不锈钢板已经是Ra1.6,那么不需加工的表面就不用标注了。只在新表面标注Ra3.2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3.2指最低要求必须达到3.2

我是这样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