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要求左边的预紧固定,右边的浮动?

楼主(2014-05-27):
对于下图的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是不是要求左边的预紧固定,右边的浮动,

那像我这样子 行不行?右边的是不是不能浮动?

网友A:
请教楼主为什么要使用面对面的安装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为什么要使用面对面的安装方式呢?

选用面对面或者背对背,主要是为了预紧

查了下skf的手册,对于这种有用  两边都串联来使用,但其要通过弹簧来预紧,结构有点复杂

就是不晓得我这个行不行?哥们对这个了解么   求教

网友B:
你的图纸显得比较怪异,在轴向,如果右边是浮动的,那么轴向上的力就完全靠左边的轴挡圈受力了。隔套是不是不能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显得比较怪异,在轴向,如果右边是浮动的,那么轴向上的力就完全靠左边的轴挡圈受力了。隔套是不是 ...

其轴向力  不是很大,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

关键是右边不能浮动,不知在不能浮动的情况下 ,能不能这样用

网友:
看轴承手册,上面有不少轴承配置推荐。
轴向力不大,没有必要用承受轴向力的角接触,预紧也是个技术活。
齿轮轴,有比较成熟的轴承配置。

网友:
浮动是可以的,正如4楼说的,有点怪,哪怕是把轴左右换一下,还合理一点。

网友:
右侧面对面不起预紧作用啊   直接散了      游动端用滚子好一些吧  新人意见

网友:
右侧的轴承使用寿命超级短,是否可以考虑换成圆柱滚子轴承?如果考虑精度的话,可以换成高精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压盖压轴承内径,外径用挡圈,

网友:
两端轴承都换成背对背,除了左边用挡圈固定有点不合理,右边这样设计就可以。
不然按你现在的设计,估计一加载,没几小时跑,右边轴承外圈就被挤出来了。

网友:
换成背对背

网友:
这种设计不行,参见10楼的答复。

网友:
假如轴向力影响大,这是SKF轴承型录上的,供楼主参考。(预紧是个技术活,不容易把握)

假如轴向力不大,就用深沟球轴承或是深沟球+圆柱滚子轴承,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