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向SolidWorks大神求救

楼主(2014-05-27):
在做挖掘机的动画的时候,由于有多个自由度,而当我移动其中一个自由度,另外的自由度也跟着瞎跑,如何才能只移动其中一个自由度,其他自由度不动呢。比如图中要做个挖土的动作,但拖动铲斗,其他部件也跟着乱移动了,无法实现挖土的动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自从中国机械CAD论坛死掉后,类似软件求助帖变多了。楼主,建议看帮助文件。

网友(点评):
中国机械CAD还是好好的,没死掉

网友B:
笨方法,固定与它相关联又不需要动的那个,拖到位后再浮动。

网友C:
很简单的,在要移动或旋转的零件上右键,选择“以三重轴移动”

网友:
大侠,能不能把挖机的图纸分享一下,我也想练练手,yangzp3@163.com谢谢。

网友D:
选中你想要移动的零件,右键“以三重轴移动”,
建议先跟着教程走再来问

网友:
建义用正版软件

网友E:
建议在运动算例中使用”距离“"角度"具体来精确的限定位置。这样做出来的动画准确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中国机械CAD论坛死掉后,类似软件求助帖变多了。楼主,建议看帮助文件。

你说的帮助文件在哪里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方法,固定与它相关联又不需要动的那个,拖到位后再浮动。

这个方法只能实现固定从回转平台依次到斗杆,但要固定铲斗来实现动臂的提升就没办法了,会提示错误

网友(点评):
出错是因为出现两个或多个同时固定而相互间又有关联关系。而解决之种错识的方法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在要移动或旋转的零件上右键,选择“以三重轴移动”

这个可以,但还是会影响到其他的构件,只能多个依次调节,但现在遇到动作不连贯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中你想要移动的零件,右键“以三重轴移动”,
建议先跟着教程走再来问

教程太费时间了,我是通过教材,没有介绍的话就来问有经验的人,这样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在运动算例中使用”距离“"角度"具体来精确的限定位置。这样做出来的动画准确规范。

我用的是2011版的,距离和角度的功能在哪里找,没有找到啊

网友:
大哥,我也想画个挖掘机练练手,求挖掘机图纸
好人一生平安
dong870707@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011版的,距离和角度的功能在哪里找,没有找到啊

如果没有保密的话,你发给我,我来教你。284751661@qq.com

网友:
建议用距离来控制活塞杆的伸缩来做动画,这个可就不用手动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