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米手机壳的模具结构

楼主(2014-05-27):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小米手机后壳,如图片上,圆坑位置,在模具上是什么结构,万分感谢

网友:
不该在本论坛问这东东,可上http://bbs.uggd.com。前后模成型的嘛,产品嘛样就是嘛样,加点封口修磨量啥的。。

网友:
目测为推料顶杆!

网友:
顶针。负责把产品顶出来的。这样就不用用手拿

网友A:
目测 顶出杆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顶出杆的位置

感谢大侠,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人家说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针

万分感谢了,顶杆为何是个坑,貌似有圆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人家说不是啊

莫不是注塑的浇筑口??

网友C:
顶针就是圆的可以在力的作用下往外伸长的部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注塑的浇筑口??

,感谢,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在上边还真没找到浇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针就是圆的可以在力的作用下往外伸长的部件呀

我知道,但为什么是个坑,而且没有一点飞边,还很光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为什么是个坑,而且没有一点飞边,还很光滑

一凸台
使用电火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