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为什么我建立的梁,加载自重后,变形向上?

楼主(2014-05-27):
郁闷啊,本来是向下才对的啊,我的加速度是-9.8没有问题,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

网友A:
起重梁最外侧有集中质量?

网友B:
力的方向呢?图示坐标好像Z向没有朝上!

网友C:
-9.8,是在图中Z轴方向吗?当然有问题了,好好看你的坐标系

网友D:
LZ这是位移的云图么?

网友:
,好好看你的坐标系

网友E:
重力方向应该是默认朝Z负向,你加了一个负号就向上了,看看你选取的重力方向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F:
这是个小问题,将方向改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重梁最外侧有集中质量?

没有啊,我是在Y方向加的-9.8,出现一个向下的红色箭头。不过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的方向呢?图示坐标好像Z向没有朝上!

我是在Y方向加的-9.8,出现一个向下的红色箭头。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9.8,是在图中Z轴方向吗?当然有问题了,好好看你的坐标系

我是在Y方向加的-9.8,出现一个向下的红色箭头。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是位移的云图么?

应力图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力方向应该是默认朝Z负向,你加了一个负号就向上了,看看你选取的重力方向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 ...

谢谢,不加负号就对了。ansys模拟重力的是根据重力的反力(惯性效应)来计算的。所以方向和正常的重力方向相反。可是显示的重力的那个箭头就朝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小问题,将方向改了就好。

谢谢你的帮助。去掉负号就正常了。

网友:
ANSYS中重力加速度的方向与平时我们认为的方向相反,比容重力方向应该是Z轴的负方向,施加G时方向应该是Z轴的正方向,没有负号!!

网友(2015-05-05):
用加速度求力的话是F=-ma,惯性力与加速度的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