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买一批BIG的镗刀,收到的报价很奇怪!

楼主(2014-05-27):
最近在买一批BIG的镗刀,收到的报价很奇怪,一样的东西,报价悬差:

A家报价
镗刀基础柄HSK-A50-CK5-83  3420元
微调精镗头EWN53-95CKB5   4500元

B家报价
镗刀基础柄HSK-A50-CK5-83  2210元
微调精镗头EWN53-95CKB5    5433元

A家是之前买过的,货是原装进口的。我现在怀疑B的基础刀柄是高仿的,刀柄对整个镗刀的经典呀影响不大,他们可以用高仿来以假乱真,而精镗头就涉及精度和寿命,很容易露馅,仿造的话。请了解这类价格的朋友们给点意见。

网友:
确实现在国产的刀柄可以达到要求,索性买国产刀柄就是喽

网友:
说实话,要是BT柄高仿的也就用用了,因为精镗刀精度在精镗模块那里。但是HSK的柄,国内品牌的都未必敢用,何况高仿的。

网友(点评):
大侠对刀具如此精通,可否提供技术支持,我去开发两个刀具客户?手里倒的确有两家客户,刀具使用很多

网友:
高精度的东西,用国产的就没意义了,高不高仿都差不多,主要是品质和寿命。

网友:
其实两家的总价相差并不大

网友:
BIG的镗刀结构是外伸式的镗杆优点是调节范围大,缺点是强度可靠性差。如果加工工况很好的情况没问题,如果遇到诸如被加工材质较硬、断续切削、刀片不锋利、长径比较大等情况时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影响较大。而且我看了一下你的报价,两家的报的价格可都很是不低啊!!差不多是日系同档次品牌正常售价的2-3倍

网友(点评):
BIG是日系里面的高端了,价格是比日系同档次的贵不少,它的精镗基本算日系第一的了。

网友(点评):
是啊!其实同档次比如NIKKEN的品质绝不逊于BIG,但就楼主所说的价格要高出日研一倍都不止。实际上这其实是定价体系的问题,BIG在国内是金万众独家代理所以价格控制的很厉害。

网友(点评):
BIG和NIKKEN这两家工厂我都去过,其实在日本本土他们同型号的产品价格基本持平,到了国内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 跟国内做他的代理商有很大关系。BIG就是金万众一家独大。

网友(点评):
日研的没有这么便宜吧,一直都在用山特 肯纳和BIG的,BIG相对便宜些。

网友(点评):
要看是几级代理卖给你们的,你这个价格如果是NIKKEN的镗刀正常利润的话,至少是5级以下代理

网友(点评):
如果你有兴趣留个联系方式私聊

网友(点评):
不用担心我不是代理商

网友(点评):
你可以直接回复是哪家代理商就可以的,这次我们已经买了,以后会考虑。

网友(点评):
那得看你公司在哪,各地区代理不一样

网友:
2家的货物价格差的不是很多,第一家是老供应商,利润加的比较多,第2家的报价是算合理,还有你这个价格是含税还未税的

网友:
还有刀柄如果是用高仿的,精镗刀也一定会用高仿的

网友:
直接找上海山善报价。这个价格是开票价。以前买刀,山善报一个价,安藤刀具报个价格,北京总代理报个价。发现北京总代理最贵,但是有现货。上海山善和安藤刀具直接日本过来。山善走空运,一周到货。价格次之。安藤刀具一般走水路,看船期,三周到货。价格最低。

网友(点评):
呵呵,那这个价格是什么水平?

网友:
这个价格含税了吗?

网友(2014-08-02):
hsk 的刀柄楼主还是慎重选择吧,

网友:
精镗头技术含量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