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麻烦事还真不少

楼主(2014-05-27):
   割缝的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  喷嘴孔的大小? 电压的大小? 气压的大小?

  主要是用配数控割机使用的  ,没法做割缝补偿  。  还有, 割铁板  ,多厚的板  用多大的电压 , 多大的气压 ,   割缝的质量怎么才能保证好  ?
 我这 电源是国产的 逆变100的, 以前割机是火焰的 。 早知道改等离子后  还有这么多事,  我就不改了  。

网友:
相同情况的飘过,,,,妈的,一天用两套海宝105 嘴。

网友A:
还是买进口的吧。
国产的大都是仿制的,厂家就没有技术分析电流波形对等离弧有什么影响,至于铜极及喷嘴都是别的配套厂家做的。
人家就没有想深入的做,能割卖掉了,了事。
什么精益求精,性能分析。就没想过。

网友:
嘴孔的大小 电流的大小 气压的大小还有切割时的速度都有关系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时,割缝确实与割嘴孔有关,所以当割嘴使用一段时间后,割嘴会磨损导致孔变大从而割缝会变大,电压没什么关系,气压一般选6-8公斤就可以了,太小可能会不起弧。割缝补偿都是在操作系统上设置的,或者在Fastcam套料时候设置好的,按切割方向设置左补偿或右补偿。割多厚的板与电压没关系,主要取决于等离子的电流,电流越大,切割的越厚。国产100的等离子一般也就切12mm厚度

网友(点评):
电流开到最大 用20的板试过 可以割 就是耗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进口的吧。
国产的大都是仿制的,厂家就没有技术分析电流波形对等离弧有什么影响,至于铜极及喷嘴都 ...

当时买时 也考虑买进口的  问了下价格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时 也考虑买进口的  问了下价格  你懂的

现在结果自己承担的。
 国产的,最起码也要买合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