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车托轮轴向如何固定?

楼主(2014-05-27):
各位大侠,现在做一个选装装置,想借助搅拌车托轮结构。
在网下找到一个托轮结构,不明白托轮轴向如何固定?
锁紧螺母只能固定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布置如何固定?
谢谢大家。

网友A:
右边的轴有台阶,台阶把轴承内圈压在左边的壁板上,这就固定了。貌似右边的壁板只承受径向力。
这样装配时就不会受到左右壁板的间距公差所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轴有台阶,台阶把轴承内圈压在左边的壁板上,这就固定了。貌似右边的壁板只承受径向力。
这样装配时 ...

大侠的意思是拖轮左盖板与左边壁板是压紧在一起的,右端盖与右边壁板的配合根据左右壁板距离和左右端盖距离自动得出?
如果是这样,那左端盖和左边壁板的摩擦会影响拖轮旋转。

另外我觉得右边限位装置7是多余的,没起到限位作用。

还请大侠们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7 应该是防止它转动的。

网友(点评):
恩, 看来限位装置7只有限制轴旋转这一个功能,并不能限制轴向位移。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拖轮左盖板与左边壁板是压紧在一起的,右端盖与右边壁板的配合根据左右壁板距离和左右端盖距 ...

左端盖是顶住轴承内圈的,不影响旋转。接触的还有密封圈,那个是摩擦力很小的,防止灰尘进入,不影响旋转。

网友(点评):
大侠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轴的轴向限位①是靠左边的螺母限制向右的方向,②是左端盖与左壁板限制向左的方向?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点评):
哦,从现有的资料看也只能这么理解。但我觉得有点别扭,感觉这种轴向定位方法不好,又说不出别扭的理由。 谢谢降龙大侠指点。

网友(2014-10-28):
就是最后一张图中那块带螺栓的钢板,也就是第一张图中的序号7,就是固定用的,轴的台阶上铣一个缺口,缺口中对钢板,就固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