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音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4-05-27):
求助,室内安放的柴油机,排烟管引出到室外,加装消音器应该装在柴油机的近端还是远端?

网友:
冬天在室内,加长排气管于室外。夏天在室外,排气管接发动机排气管,窒外消声器气口要朝下。

楼主:
加装消音器应该装在柴油机的近端还是远端?

网友A:
这个要根据排气速度来的,一般都是在近端。特定的位置,谐振可以提高功率,特定的长度和位置可以降低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排气速度来的,一般都是在近端。特定的位置,谐振可以提高功率,特定的长度和位置可以降低噪音

我不懂,柴油机是200KW的,

网友:
你先简单的固定一下近端好,还是远端好。在正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