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4-05-28):
在高度为80 长度378 宽度为20 毫米的 铝体上 加工158个直径为2.1 间距为2.25的孔    要求孔与孔之间的间距误差一丝  孔要求绝对垂直

网友:
似乎有难度。坐看大侠良策

网友:
没看到你孔的深度,不会是通孔吧。好一点的合金钻,上数控机床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点评):
如果对孔的加工有精度要求,电火花就不行了。

网友:
宽度应该是孔的深度吧

网友:
表述不清楚!!应该用专用机床吧!!

网友:
苏州鑫石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深孔钻机床销售,枪钻销售,枪钻焊接,自成立以来就受到业界的关注和认可,目前在苏州高新区中虹路1号设有展厅并对现对苏州,常州,昆山,上海,江阴,宜兴,镇江,南京,山东,安徽,徐州,宿迁,盐城等地区承接深孔加工外协服务。
1、模具行业:模具的水道孔、顶针孔、流道孔、导柱孔及瓶模孔等;
2、液压行业:液压油缸,伺服油缸,精密活塞杆等液压阀块油路深孔;
3、汽车行业:气缸头、曲轴、转向器齿条、齿轮轴、阀芯的深孔加工;
4、轧辊行业:冶金轧辊,造纸行业的瓦楞辊等。
5、油泵油嘴行业:喷油气体、针阀体、柱塞套等零件的深孔加工;
6、纺织机械行业:各种锭子中孔加工等;
7、医疗器械行业:钛合金、不锈钢(骨钉)等轴类加工

现有加工能力: 1、棒料加工:孔径范围:Φ1.2~Φ45mm;孔深:1800mm; 2、模具深孔加工:孔径范围:Φ3~Φ46mm;孔深:3600mm;我们有能力达到贵方对加工工件质量的较高要求,希望能与贵厂在深孔加工方面建立协作关系。
欢迎垂询!欢迎参观!
李磊 13382505036

网友:
孔的位置度公差要求0.01吗,

网友:
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对于这种超常的加工要求,人力无法达到,建议采用:
1.CNC铣床加工;
2.雕刻机加工;
3.密集孔专机加工。

另外多说一句:
因为你的是深孔,如果是薄壁零件,大批量使用蚀刻法最优选择。

网友(2014-07-23):
没太看明白这个孔要做多深的。据我所知,用深孔钻设备室可以做的,专用的深孔加工设备,专用的深孔枪钻,孔 的间距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毕竟都是程序控制的,但是要想绝对的垂直,这个就难了吧!在我认为,一般的孔钻个1米偏个几十丝应该算是正常的,小孔可能偏的更厉害。我也不知道我认为的对不对?

网友:
确实很多问题没说清楚,估计你只是采购,不是搞加工的吧?
设备等硬件条件没说,材料没说清楚,加工特征没说清楚,缺少加工基本常识——目前加工技术来说,没有绝对垂直的孔,只有公差大小,精度高低。
如果设备等条件没确定的情况,80毫米厚度钻穿的话,我建议设备选用高精度加工中心(有卧加最好),主轴跳动不超过2微米,直驱主轴,转速12000以上,主轴中心冷却建议7Mpa,配纳米级过滤。针对“孔间距误差一丝”,如果是大批量、多班次加工,建议x,y轴配光栅尺,如果有丝杆冷却更好;刀柄选用高精度的热缩刀柄,跳动3微米。钻孔长径比接近40,刀具选择建议先试用硬质合金麻花钻,效率高一些,如果排屑不好,再换枪钻。

楼主:
大佛 大神 都来吧

网友(2015-06-30):
枪钻做不了,换别的工艺吧。

网友(2015-08-11):
孔距与孔直径失调,强度够么 干什么使?

网友(2015-12-23):
你好,我是精准公司的叶生,我们公司专业生产销售深孔钻,特殊深孔加工设备,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谢谢  电话13823658752叶生

网友:
那你直接找我们公司吧,我们是专业做微孔的,上海荣皋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