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铝合金做一个这样的散热器,用什么牌号比较好?

楼主(2014-05-28):
厂里的师傅推荐用7075,性能好一些。

查一下网上,很多散热片的材料用6061,不过也有7075的,百度百科上6061典型用法有一项就是散热片。

有没朋友推荐一个牌号? 散热性能好的。

网友:
定做的吧?那要找专业厂商,我认识一个东莞的

网友A:
铝合金的传热系数都差不多的。 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点评):
然也!铝都差不多,区别很小。选用主要按工艺成本来,挤出的用6061,压铸的用ADC12等。焊接的可以用1系以及3系或5052等。

网友:
一般用6063-T5
7075是航空铝材,价格昂贵,用于对强度要求高的零件,是6061的两倍到三倍

网友:
6061就行了,又不是受载零件

网友:
能否考虑一下铜?导热性比铝合金好,不过比较沉

网友:
用AL6063,挤出工艺,经过T5热处理,维氏硬度可以达到8—13;部分散热器是铜铝相结合,铜的导热系数大,可以很快把热传递出去,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铜铝的结合面可能会存在接触热阻,导致不能很好的传递到铝合金的翅片上,要有合适的解决方法,可能会比纯铝合金散热器的散热效果好。

网友:
6061或6082

网友(2014-12-13):
6063可以,价也便宜

网友:
楼主做什么的

网友:
6063也是比较的散热器材料

网友(2015-07-15):
6061最便宜,但硬度、强度都要低于7075,2A12,但是价位追便宜,最容易采购

网友:
反正我做的都是6061的

网友(2016-09-15):
先选价格便宜的用一下

网友:
散热效果差不了很多,但是7075的要比6061的贵很多的,按性价比还是6061的。6061的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种。

网友(2017-02-28):
6063T5、6061

网友:
不太懂,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B(2017-04-28):
金属导热性能由高到低依次是,银,紫铜,铝的。这些散热器网上都有专业厂家制作的额,不用自己单独加工吧!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的传热系数都差不多的。 没有太大区别。

机加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导热性能由高到低依次是,银,紫铜,铝的。这些散热器网上都有专业厂家制作的额,不用自己单独加工吧!

哪里厂家有地定制呢?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