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来设计,有何奇思妙想?

楼主(2014-05-28):
相信很多大侠接触过卷绕类的设备,无论是纸、线还是薄膜类产品一般都是以卷盘的形式包装。

对于很多产品来说如何控制张力是卷绕的一大难题,张力太大会变形,张力太小会松卷,如果再有复绕(收卷时卷盘往复运动,如卷电线),到边后卷绕间隙也需要很好控制,否则间隙太大会从边上脱落.。

很不幸我们的产品就是如上所述,卷绕要求非常严格。

如附图所示,目前卷绕只是由张力轮和导向轮来控制,因为导向轮到卷盘内芯有一段距离,在复绕的时候经常会有错位现象,导致卷绕不良,小弟想设计一压轮机构,简单来说,就是压轮前后位置可动,开始的时候伸到卷盘里靠近内芯给产品一定的压力,随着卷盘慢慢变大压轮也会慢慢往外走,此过程压轮压力最好一定(如果不断变大会压坏产品),问题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构或者标准件和实现,既有一定行程,又要压力恒定、

所以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侠,如果是你,你会如何设计?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好多年前有看过做光纤电缆的设备,都忘得差不多了,那里就有卷饶机,当时看到是在放线与卷盘中间有重力感应控制,放线端有离合器刹车控制,可以做到很好的收,放,卷饶及松紧的调节等.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找得到卡式录音机参考一下。那个卷绕机构放大就适合你。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公司做电气的水平怎么样,做这个对电气要求挺高的,

网友(点评):
很对!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电气和机械地问题。对于卷绕系统应当是很典型和成熟的。卷绕的效果通常是和电气控制有关。如果电气控制过关的话压轮可以不要。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点:开始卷绕的好结尾不好或者相反或时好时坏“通常”是和电气控制有关 。

网友:
进行卷材的时候,控制好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公司做电气的水平怎么样,做这个对电气要求挺高的,

电气应该还算可以,实在不行可以找外包,目前主要是机构是想不出最佳方案.

网友B:
复绕的目的是什么?压轮从上方通过汽缸下压不行么

网友C:
俺来画一个简易实现的原理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再稍作调整,你看看合不合用。

网友(点评):
这个就够了吧。

网友(点评):
恩,这个结构确实能实现,问题是配载怎么实现,就挂一个重物吗?怕没多久就被兄弟们给弄没了啊

网友(点评):
利用地球引力是最经济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点评):
这个好 省钱还耐用 还容易检修

网友(点评):
这样子,整个支架将会很长,刚度就会成问题;额

网友(点评):
利用重力是对的,我做过这样的机构,效果不错。

网友(点评):
利用重力能达到受力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绕的目的是什么?压轮从上方通过汽缸下压不行么

复绕的目的就是多绕点,增加卷绕长度,减少换卷造成的浪费。用气缸的话怎么实现?因为卷盘不断变大,气缸怎么随着往后退呢?

网友(点评):
气缸不后腿啊,光活塞往回缩就是了。控制进气压力恒定,压轮的压力就恒定了。

网友(点评):
恩,如果气缸不后退的话是不是需要选带倒杆的气缸啊大侠?不然前边的压轮会旋转,如果这样的话气缸可能会很大,我翻了SMC的型录,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网友D:
压力恒定,气缸就可以。
高级一点的可以音圈电机,闭环控制。

网友D:
压力恒定,也可以用弹簧+伺服电机。电机控制弹簧的变形位置,可以得到恒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来画一个简易实现的原理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再稍作调整,你看看合不合用。

恩,大侠真是热心肠,还画个示意图,感谢!原理上这个是很好,最主要是如何实现配重,操作简单且抗造,线上的兄弟有使不完的劲啊,我要仔细想想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恒定,气缸就可以。
高级一点的可以音圈电机,闭环控制。

问题是我们的卷盘大小不一,最大的有直径600mm的,气缸不用时在卷盘外面,用的时候伸到卷盘里面,有这么大行程的气缸吗大侠?

网友(点评):
直径600,半径300吧?用行程400的,或者630的气缸就挺好了啊?气缸行程,两三米的都有呢。

网友(点评):
恩,气缸确实有这么大行程的,但是整个缸体就会很大,因为图示的安装板后面还有其他机构,空间可能不太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恒定,也可以用弹簧+伺服电机。电机控制弹簧的变形位置,可以得到恒力。

音圈电机没接触过,大侠可以稍微详细指导一下?还有弹簧和私服这么来实现?感谢!

网友E:
窃以为如果用电气实现,方法就很典型了,用俩伺服电机,一个走速度环,一个走电流环。

速度环控制卷绕速度,电流环保证恒张力。

网友F:
电葫芦钢丝绕绳是不是这种情况? 查一下电葫芦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窃以为如果用电气实现,方法就很典型了,用俩伺服电机,一个走速度环,一个走电流环。

速度环控制卷绕速 ...

能得逍遥大侠指导,实属荣幸。目前卷盘的速度是用私服来控制的,根据张力轮的位置调整快慢,主要目的还是想加一压轮机构保证卷绕的时候产品不会左右窜动,感谢!

网友(点评):
诚惶诚恐~~~ 说实话一楼的要求没有细看,就看到了卷绕俩字儿,:D

网友(点评):
在卷轴轴上装一伺服电机,则可以让卷绕转矩随半径变化,理论上是恒张力。

网友(点评):
又从新看了一下,最简单就是气缸了。想调多大压力,在减压阀上一旋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葫芦钢丝绕绳是不是这种情况? 查一下电葫芦的资料

看了一下电葫芦原理,好像用不太上,感谢

网友(点评):
肯定是用不上的,只是形似却不是同一类的卷收条件。

网友:
看看气弹簧好操作不,力稳定,还不贵

网友:
圆皮带传递0 主动轮 从动轮。不受料卷外径影响啊

网友G:
楼主图的导向轮位置要在卷收盘边缘,尤其是产品本身的刚性很低的情况下更容易在往复反向是会出现叠绕,看卷收盘的开孔,直觉猜测是SMD封袋卷带产品。

搞一个压轮机构的作用主要是在增加卷带产品的刚性,而不是给产品一定的压力,而压轮的作用是自适应调整导向杆的径向位置,导向杆的往复轴向位置是和导向轮同动的,

因此建议案是在导向轮下做一支座固定导向杆,导向杆用销铰接在支座上,选用合适的扭簧抵消导向杆+压轮的重量后再略多些弹力,以不压损产品的原则去设定扭簧力。

又,产品是多样化时,要预留快速换线的模组化设计。导向杆一般是矩形锥管,重量要轻。

网友(点评):
补充,导向锥管是弧线摆动运动

网友H:
这是我设计、制造的利乐包密封条分切机卷盘收卷的相片,情况与LZ说的相似,整台机这部分是关键。

网友(点评):
能讲解下吗,看不懂啊,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结构上跟楼上LIAOYAO大侠说的不谋而合,心里窃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的导向轮位置要在卷收盘边缘,尤其是产品本身的刚性很低的情况下更容易在往复反向是会出现叠绕,看卷 ...

小弟不仅敬仰大侠的博学,还有您乐于助人的品德(之前有发过求助的帖子,大侠就有孜孜不倦的指导)必须先感谢一下

大侠猜的八九不离十,“而压轮的作用是自适应调整导向杆的径向位置,导向杆的往复轴向位置是和导向轮同动的”,大侠说的没错,压轮的作用确认是自适应调整导向杆的径向位置,导向杆和导向轮的往复轴向是固定的,收卷的时候是卷盘在做往复运动。我应该是理解了大侠的方案,相当于导向杆一端固定在支撑点上,支撑点要算好,导向杆随着卷盘变大的时候就是绕着支撑点旋转,问题是这样的话扭簧会不会随着导向杆的位置变化扭力也不一样啊?  望大侠再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扭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定的区段内之扭转角度影响弹力值之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设计、制造的利乐包密封条分切机卷盘收卷的相片,情况与LZ说的相似,整台机这部分是关键。

竖个大拇指先!!!仔细看了一下图片,还不能很好得理解您的设计,导向轮下面弯弯的金属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图上看不到全貌,还有您这收卷的时候是哪部分机构在做复绕动作?三个蓝色弹簧的机构就是LIAOYAO大侠说的摩擦片吗?

网友(点评):
金属片下面有导向块,导向块上加工矩形窄缝,矩形长边与带宽相配,导向轮所在的整个架子作复绕动作。

网友(点评):
那导向块是压住产品进行复绕的吗?卷盘变大以后导向块后退是靠弹簧的摩擦力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来画一个简易实现的原理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再稍作调整,你看看合不合用。

大侠很幽默,地球引力最便宜,哈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很幽默,地球引力最便宜,哈哈,有道理

哈哈,怎么样省钱又好用就怎么样来,你说的配载固定是个小问题,总体结构细节弄出来得花点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设计、制造的利乐包密封条分切机卷盘收卷的相片,情况与LZ说的相似,整台机这部分是关键。

那导向块是压住产品进行复绕的吗?卷盘变大以后导向块后退是靠弹簧的摩擦力保证吗?

网友H:
早期的设备是这样的,可用但不能达到理想状态,现在的机器导向块所在的横杆是有动力驱动可转动,收卷直径变大,导向块也是自动抬升,与料卷始终保持一个很小的距离,并不刮碰料卷表层。我的机器因是50多盘同时收卷,空间布局有很多限制,实施时比较麻烦,你的设备如果是单盘收卷,这问题应该不难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期的设备是这样的,可用但不能达到理想状态,现在的机器导向块所在的横杆是有动力驱动可转动,收卷直径变 ...

恩,谢谢您耐心解释,已了解工作原理,不甚感激!

网友:
和缠绕机差不多,香烟包装上的金拉线

网友:
我已电控方面来说,这个可以实现,用PLC控制,加以特殊模块,A/D转换器(将你的恒定压力通过模拟量来转换成数字量),保证压力恒定,至于其他的动作不难编程,可以实现

网友I:
使用气缸,类似的卷取设计我见过http://hi.baidu.com/nduchvmccqboprd/item/03b971daa3d9319e260ae72e

网友:
http://a.hiphotos.baidu.com/albu ... 5fbb3fb43166c22e13b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气缸,类似的卷取设计我见过http://hi.baidu.com/nduchvmccqboprd/item/03b971daa3d9319e260ae72e

恩,确实很像,兄台当卷盘慢慢变大时这个气缸怎么往后退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确实很像,兄台当卷盘慢慢变大时这个气缸怎么往后退你知道吗?

这个要电气的的来控制了,

网友:
得运用点高科技才行哦,压力轮做一个行程机构,设一个压力传感器,超过一定的值时自动调节,是否可行.纯机构也很好做的,同步机构,材料的厚度是一致的,应该可行.

网友J:
只是保证拉力相同的话 挂上个重物即可

网友K:
用个气弹簧就得了!保证压力恒定!现买现装,那用花那么多心思想!

网友:
用气弹簧

网友:
类似的结构我的倒见过,只是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感觉用齿条齿轮应该可以啊,,齿条上弄一压块。控制转速均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是都恒张力控制的吗?随着卷径增大,扭矩增大,张力保持恒定!

网友L:
个人觉得如果从受力分析,要想保持线材所受拉力均匀(也就是途中的F1和F2相等)需要动的应该是导向轮。
所以我觉得楼主应该  调整下机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俺来画一个简易实现的原理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再稍作调整,你看看合不合用。

还有一种很廉价的力的来源,就是弹簧,只需要把图中重块换成恒力弹簧就可以了,恒力弹簧的力输出还是很稳定的,基本上在一定行程内输出力不会变化,这一点在机械钟表行业的发条上可以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如果从受力分析,要想保持线材所受拉力均匀(也就是途中的F1和F2相等)需要动的应该是导向轮。
所 ...

哇哦,兄台理论力学学得一定不错哈,目前我们的导向轮是固定的,我想要的是另外加一套机构可以提供恒力,F1和F2不需要有角度,水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一种很廉价的力的来源,就是弹簧,只需要把图中重块换成恒力弹簧就可以了,恒力弹簧的力输出还是很稳 ...

恒力弹簧?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我要百度学习一下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个气弹簧就得了!保证压力恒定!现买现装,那用花那么多心思想!

您说的就是氮气弹簧吗?有看过,到真是没用过,可以学习一下先,谢谢

网友(点评):
氮气弹簧需要定时补充,这个就麻烦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是保证拉力相同的话 挂上个重物即可

恩,这绝对是最省钱的方式!!!

网友:
外面加就行,一样结构,比这样安装方便,效果好

网友:
以前公司做发电机,绕线就这么绕。卷盘匀速运动,主要是导向轮横向往复运动,至于压轮要看你卷什么东西了,材料应的话可以不用!

网友N:
推荐您查查贴标机的工作原理,上面有标签的涨紧机构,基本可以使张力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推荐您查查贴标机的工作原理,上面有标签的涨紧机构,基本可以使张力很稳定。

好的,真没接触过,有空百度一下,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使用弹簧顶住压轮?

网友O:
可以加一个红外线探头跟无级电机连接,进行实时的错位修复

网友P:
我在想,你的导向轮是否可以跟着产品在卷盘的轴向进行移动。那样的话错位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在想,你的导向轮是否可以跟着产品在卷盘的轴向进行移动。那样的话错位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恩,想法很有开创性,不过由于前端来料方式和空间限制,导向轮无法和轴向一起运动,以后有类似的机构说不定是个很好的想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加一个红外线探头跟无级电机连接,进行实时的错位修复

这个方案好像稍微复杂了点,不过要谢谢集思广益

网友Q:
可以考虑用扭簧
或者像卷绕机那样用铜块卡在滑槽里
或者气缸
都是比较大众化的土办法
不过 压力恒定真的非常重要么?
放俩偷来的图 老外的碳纤维卷绕机
用的是拉伸弹簧 看楼上有人说到恒力弹簧 我不知道这弹簧是啥
这种卷装大概直径400mmMax
可以参考
这种结构不需要往复杂的地方考虑 越简洁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好像稍微复杂了点,不过要谢谢集思广益

这个技术不复杂的  这在做塑料袋 塑料薄膜的机床中就有用到  很实用  而且精度有保证 实时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考虑用扭簧
或者像卷绕机那样用铜块卡在滑槽里
或者气缸

完全同意,这种结构一定要奉行简易的原则,越复杂用的时候反而容易出问题。压力倒是不一定很精确地恒定,稍微有点波动没有问题,拉簧在一定范围内应该是可行的,不过碳纤维卷绕机的结构还真没接触过,还没看懂,惭愧

网友(点评):
3D图右侧有根双向丝杆,就这丝杆带动红色梭子做往复直线运动,黄褐色电机只单向转动。左侧围卷取轮(白色)

网友(点评):
L侠说的没错 不过往复运动懂不懂不要紧 我想展示的是俩图里的弹簧 弹簧两头钩着的就是卷装和压辊(其实是往复机构 但可以看作一个固定的压辊) 这里是压辊固定卷装随卷径增大移动 当然也可以反着来

网友(2014-07-08):
用发条弹簧,压滚绕一支点摆动,力臂长度和弹簧力设计合适的话,压力变化不大

网友:
以前用过钢卷的卷取张紧

网友:
用扭簧比较理想

网友:
我们这边用光栅加秤砣,加伺服电机

网友(2014-10-24):
线速度恒定不好控制吧

网友(2018-10-19):
我们有这种卷绕的,也会碰到你这种问题,再最后的导向轮加一个压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