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克服摩擦力,我这样算对吗?

楼主(2014-05-28):
如图,A,B,C三个物体重量都为G,我现在要把A推出去,B,C被挡板固定住不动,假设摩擦因数为μ。

这个推力F应该为多少?

我觉得,要克服两个摩擦力,即A与底板的摩擦力;A与B之间的摩擦力;

即F=3G*μ+2G*μ=5G*μ

是这样算的吗?请教前辈们

网友:
我认为你分析的是对的。

网友(点评):
谢谢,心里没底,心虚,谢谢大侠

网友:
我认为你的算法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答复

网友:
应该是对的,初中的物理题

网友(点评):
是啊,现在去初中考物理都不知道还能考多少分了

网友:
呵呵,是大于还是大于等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于

大于,因为惯性

网友:
我也认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