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机床实际耗电量?用什么工具什么方法可以测么?

楼主(2014-05-28):
车床比较老了,怕耗电跟实际功率什么算出来的不符,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准确点的土法:加一电表。
模糊点的:借一感应式的电流表测电流。电压时已知的。剩下就O啦

网友:
这还要问一下?开机前看一下电表,关机后看一下电表,前后一减就行了!

网友:
实际电量得加三相电表了,大概算功率的话工作时卡下电流就行了

网友:
钳形表卡空载电流(未车削工件)和加载电流(车削工件)比较靠谱,与电机铭牌上的值对比下即可。一般来讲,旧机床由于电机轴承磨损,绝缘降低,传动部件齿轮,轴承,皮带,精度降低等原因会使运行电流加大,若加工精度可以满足,电流偏差不大,噪音不大,可以忽略此问题,反之,就需更换相关部件或出售报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