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磨损严重

楼主(2014-05-28):
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这盘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磨损情况,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轴承用在轧辊车床主轴上,用两个月就磨损成这个情况了。所有的滚子大头都磨损了。附下图

网友:
滚道照片,滚子照片,都要发上来,一张什么够啊

网友:
找轴承供应厂家出详细的报告

楼主:
润滑检查过了,没问题

楼主:
轴承是瓦房店的,P5的

网友:
这张图上看到好像轴承质量问题,把外圈图也发了看下比较清楚。

楼主:
外圈没磨损,里圈磨损,如下图

网友:
滚子无锈迹,保持架无损坏,表示润滑上没问题;

滚子非连续破损,表示载荷上可以接受;

个别滚子表面局部剥离,这是滚子本身的材料和热处理导致,

因此建议选用质量更有保障的厂家产品为好。

网友(点评):
看了8#的截屏图,内滚道剥离严重,油膜和轴承材料应该都有问题,轴承出现局部疲劳现象。

网友:
换了几次轴承还是?

网友:
滚子,硬度不行

网友:
跟操作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吧

楼主:
是的换了三次了,都是同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与这个轴承与轴的配合有关系吗,

网友:
检查下密封。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预紧力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
同意9楼看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的假货

网友:
如果换了三次还是如此,可能要检查轴与轴承孔配合的 1:2锥度是否过盈量太大了,调整大端的挡圈宽度尺寸,过盈量太大其实也是加大了滚子负荷,一样会疲劳

网友:
换轴承吧,换好点的,最好用进口的,从图片上看压根不是磨损啊,是挤压导致的滚柱变形退火面脱落,另外,预紧是否有点大了?

网友(2014-08-04):
如果发现这个轴承异常磨损问题可以用哈多修复剂在线恢复磨损1032400195

网友:
轴承的具体使用寿命,怎么润滑?油量?什么牌号油,哈多在线修复技术可以修复磨损和减少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