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重量物体能压住10J冲击力?想做个小车

楼主(2014-05-28):
  想做个小车,上面安装个35Hz冲击力10J的气缸做垂直运动,在使用过程中会有向上的反向冲击力,想请教下小车大概需要多少重量才能抵消气缸冲击力而不震动?

网友:
35HZ,这么快的汽缸?

网友A:
10J是冲击功。

冲击力要计算冲击时间。这个最好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J是冲击功。

冲击力要计算冲击时间。这个最好做实验。

  我也查了很久,没办法计算啊。冲击时间有,35Hz的频率。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就避开它。将小车与底座连接紧一点,小车做重一点,多试验几次。

网友(点评):
嗯,只能做个负重支架,慢慢加负重了。

网友:
建议在小车和气缸间加粘滞弹簧阻尼器来减震吧,

阻尼器的阻尼够大时,基本上震动会转化到很低的频率。

单层阻尼器还不能满足时,用复层来处理。

网友(点评):
请问下阻尼的话会减小工作冲击力吗?

网友(点评):
粘滞弹簧阻尼器是学名,俗名称为减震器或避震器,大气点的称呼叫被动式隔震器。

网友(点评):
阻尼会增加冲击时间,从而减小冲击力。

网友:
35*10=350J/s.
所以,你说要完全不震那是不可能的。解决办法只有LIAO大说的阻尼器。将冲击能吸收掉,而从降低震动。

网友:
35hz的汽缸没有用过,大侠可否介绍一下,是什么类型的,电磁阀是用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