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画法,怎样画比较方便快速?

楼主(2014-05-28):
请教各位

如图,我要做一个钢管将两个直径为90的进气口连接起来,怎样画比较方便快速?

网友A:
3D草图扫描,UG还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草图扫描,UG还是什么软件?

我只会用点PROE

网友:
UG有Routing模块,专门用来撸管的,不知道破衣有没有。

网友:
使用空间画曲线,拉伸成管件,然后装配

网友(点评):
嗯,好主意。

网友:
SolidWorks 就有专门的管路插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