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标注,能不能两块分别出图纸?

楼主(2014-05-28):
各位前辈指导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标注,能不能两块分别出图纸?谢谢,

网友A:
图纸尺寸有问题,个人觉得分开最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画。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尺寸有问题,个人觉得分开最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画。关注。。。。。

我也在求助啊。

网友B:
可以分开出图纸,这个图纸把装配图和零件图混在一起了,可能是为了图个方便吧,不够规范。

网友C:
装配后要保证10.5及公差,17.5和17是装配后的尺寸,所以装配前的尺寸绝对比17.5和17大,所以单独出图不容易保证尺寸。

网友(点评):
就这个意思了,所以才有定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后要保证10.5及公差,17.5和17是装配后的尺寸,所以装配前的尺寸绝对比17.5和17大,所以单独出图不容易 ...

前辈,那这个图纸是可以的对吧

网友:
最近几天没见到扫街大侠的时事评论,有点空落落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喜欢上了。。。

网友(点评):
只是喜欢扫街大侠,上不了的,,,呵呵

网友D:
最好是一件一图原则

网友E:
这是从工艺角度考虑的,整体加工好后再按图剖为两件,这样便于装配.

网友(点评):
问题是整体加工好后,剖为两件的话,那破开的宽度是多少?不可能是0.05吧?

网友(点评):
问题是整体加工好后,剖为两件的话,那破开的宽度是多少?不可能是0.0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一件一图原则

呵呵,我想应该人家有人家的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从工艺角度考虑的,整体加工好后再按图剖为两件,这样便于装配.

我也觉得是,主要还是保证公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想应该人家有人家的目的吧。。。

如果有目的话,一般是一个组装图,再配相应数量的一件一图的加工图,像焊接件就是这样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开出图纸,这个图纸把装配图和零件图混在一起了,可能是为了图个方便吧,不够规范。

必须要分开的,这一定是将装配图与零件图合在一起。如果为了保证装配,可以在零件图的定位装配尺寸加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目的话,一般是一个组装图,再配相应数量的一件一图的加工图,像焊接件就是这样出的。

乱了。。。还是需要多学习,请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要分开的,这一定是将装配图与零件图合在一起。如果为了保证装配,可以在零件图的定位装配尺寸加公差 ...

必须?

网友G: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这很像只是组装图的一部分!!!
这图 是客户给的吧???

网友:
可以分开从画。

网友:
这个图,是从装配工艺上要求这样画的,分开来不太好!

网友H:
我理解为 工艺图,不晓得对不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作死就不会死

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理解为 工艺图,不晓得对不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画

我第一次见所以没搞懂,希望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I:
1、一般配做件都是出在一起的,单个零件的尺寸公差不要求或者要求不高,主要要求的是装配的配合精度。像很多配磨的轴承隔圈等。他的这张图我看其实是一张装配图,因为他有公差要求的是个装配间隙,估计是为了让你配打那个销孔吧。不过因为这2个零件比较简单,直接就可以标注尺寸,所以省略掉了零件图。如果零件比较复杂的话,还是要分开画的。
2、另外我觉得这张图是画错了。作者为了偷懒直接标注的装配公差,而没有标注零件公差,按图中的装配公差,当满足上面一档间隙的公差要求后,下面的间隙就是零件的加工尺寸决定的,但是零件却没有标注公差。这个时候如果零件的公差太大那么随便你怎么调整都不可能同时满足那2档公差的要求。只能在满足上面的公差要求后在手工休整零件满足下面的公差(因为安装好以后下面的那个槽没办法机加工)。
3、图上少了2个尺寸。

网友:
单个零件可以用一张图纸,图中是两个零件可以用两张图表示。之所以这样表示,设计者的意图主要是想表达装配的位置与精度,当然一般情况这个只需在装配图上表达即可

网友:
好像有点类似, 只不过这个为加工方便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图纸,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便于配做,单独标注提高加工精度

网友:
我们也有一张类似的图,两个零件出成一张图
原因楼上的已经解释过了

网友:
个人愚见不应该分开画,这个最主要是为了装配或者组装需要保证10.5的尺寸,如果分开画标公差就没必要了,这几个孔有的应该是带螺栓的,孔与螺栓是有间隙的,所以是可以调节10.5的尺寸到公差范围之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一般配做件都是出在一起的,单个零件的尺寸公差不要求或者要求不高,主要要求的是装配的配合精度。像很多 ...

谢谢,详细的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从工艺角度考虑的,整体加工好后再按图剖为两件,这样便于装配.

谢谢!

网友J:
开什么玩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什么玩笑啊

没开玩笑

网友:
完全是两个独立的零件,应该独立出图,然后再附加一份装配尺寸图。个人觉得比较合适。、

网友:
按图示是10mm宽.当然这是指装配状态的尺寸,如果为了省这点材料和省去两刀切开,在工艺上采取其它方式.

网友K:
我觉的这样画很好,因为零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活能好用。一张图,零件尺寸有了,装配尺寸有了
简单、明了、省事
不过鬼子的很多是这样画的

网友L:
要搞清楚是装配图还是零件图,只有外行或懒虫才这样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搞清楚是装配图还是零件图,只有外行或懒虫才这样搞混了

其实现在哪有这么正宗的啊,呵呵,外行内行能用就行,现在这社会不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技术的严谨性还是要有的,不然怎么赶英超米,做技术强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的这样画很好,因为零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活能好用。一张图,零件尺寸有了,装配尺寸有了
简单、明了、 ...

确实如此,简洁明了,是图纸的要点

网友:
从加工角度出发的,采用统一毛坯加工好后分割。

网友:
懒人画图,把装配图和零件图出一张图。这个需要加工厂再拆图,以前为了方便,我也偷懒过这样做过。哈哈

网友:
没见过这样画的。

网友:
同意扫街的观点,目的就是对公差的要求比单独标来的简单。你分开标一下就知道原因了,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分开就行了。

网友:
我们公司有时图纸这么画,放便查看装配位置

网友:
总结两点:一是懒,二是另有其用,没弄明白
对于第一点,我的看法是:技术既严谨又灵活,只要是大家能看懂能理解设计师的意图,无可厚非,怎样简单节省怎样来。焊缝标注不是也有在技术要求中叙述的么?表面粗糙度不是也有个其余么?
第二点:不能轻易怀疑图纸及设计,要调查取证,连完整的全图都没有,都是瞎猜,浪费精力,楼主肯定卖关子了,在这里玩大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