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模尺寸公差如何确定?

楼主(2014-05-28):
我设计一铝板钻孔模具,铝板为长方形,板厚1.5mm,长宽方向自由公差,我想把铝板放在钻模的方槽子里,槽子的长度和宽度公差如何确定?公差小了怕放不进去。

网友:
自由公差也要遵循被包容原则,外形尺寸的长和宽,都应取负公差,max+min/2   +0.05.就是包容产品框的公差.

网友:
保险的做法是,用材料长宽的公差上限做槽的下限,
然后用刚刚得到的槽的下限,加上 孔的位置度公差,做为槽的公差上限,
再然后给槽做个15~25的倒角,就没什么放不下去的。当然,有可能会出现取出时比较卡的情况。

当然,如果对产品尺寸要求不高,最好给它个10条8条的间隙
没设计过磨具,随便说两句,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