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确定,轴承座(铸铁件)一角断裂掉了下来

楼主(2014-05-28):
本人新手, 最近碰到个实例问题 ,轴承座(铸铁件)一角断裂掉了下来。
大家看看 ,给点意见啊。谢谢。

网友A:
别焊了,做一L形铁、钻孔、压住。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焊了,做一L形铁、钻孔、压住。OK!

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两个M8X40内六角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不就可以了吗?

M8X50的 端面是否还要做打磨修平处理 修补剂修平配合校正 可是这样直径24的孔就要后面修了啊

网友(点评):
对于新手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试下做个对比,你会发现N多个问题的,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B:
  直接轴承套那角全割了,用钢车块再镶上去,你这样搞不能保证轴承配合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轴承套那角全割了,用钢车块再镶上去,你这样搞不能保证轴承配合间隙的。

你的意思是不太理解 求详解

网友(点评):
你轴承套不是还1半没下来,直接把那1半也搞下来,在用钢加工个轴承套用螺栓连接上。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再拼凑弄上去也没多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太理解 求详解

意思就是说加工出个规整的端口,根据端口加工个钢块 螺纹连接上

网友C:
楼主,哎,楼上的几位我看都误解你的意思了,以为你图中大大的同心圆是轴承位,哈哈
我理解应该是轴承座的一角,是类似于地脚螺栓的位置,是不是?
这个也不能怪楼上各位,是你没说清楚
如果是这个位置,随便焊焊就可以了,有铸铁焊条
关键还得减少这个螺栓在整体情况下的受力,利用“箍”的办法,在旁边在布置个地脚螺栓,弄个压板啦之类,以“分担”该螺栓的受力

网友(点评):
说笑话吗?铸铁可以随便焊焊?你是修板车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不能焊,是可以焊的,有专用的铸铁焊条,我焊过~兄台你孤陋寡闻了

网友(点评):
轴承座断裂应该与螺栓的强度关系不大,加个压板和螺栓,减轻了原有那个螺栓的负荷,但轴承座的负荷没有减小,还是会断。

网友(点评):
我还配置了“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哎,楼上的几位我看都误解你的意思了,以为你图中大大的同心圆是轴承位,哈哈
我理解应该是轴承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