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噪声很大,感觉很不爽

楼主(2014-05-28):
斜齿轮垂直安装,有要求垂直度,但是不知道如何测量垂直度。所以就随便装上了,但是声音很大。如果电机的转速调到700rpm以上就会感觉很不爽。

师傅们能不能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还有两个斜齿轮的垂直度怎么测量?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伞齿轮吧,伞齿轮很少齿和孔不同心的,我没有遇见过,也有可能是你的轴不同心,或者垂直齿轮箱上的两个轴的轴承位置有误差。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LZ能否上个图看看

网友(点评):
上图了,图在八楼

网友:
测量俩孔的垂直度误差就可以了,伞齿轮做出来应该是同心的。就是安装时注意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安装孔决定的,孔已经做好了 你还能调?顶多也就是靠套调下侧隙。
你还能调得了垂直度?

不知道楼主是啥结构?
再说一遍,问问题不上图的一律拉出去突突了

网友(点评):
师傅息怒,图在8楼,您看一下

网友:
把伞齿轮的间隙调小点,可以降低噪声。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伞齿,是普通的斜齿轮,图在8楼,谢谢师傅

网友B:
你这个斜齿轮是啥结构,盘齿还是齿轮轴,装配关系怎样,最好上图便于分析!

楼主:
8楼图片

网友(点评):
你这是模型,要安装现场的图片,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吧,伞齿轮很少齿和孔不同心的,我没有遇见过,也有可能是你的轴不同心,或者垂直齿轮箱上的两个轴的 ...

图片在8楼,您看一看,不是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斜齿轮是啥结构,盘齿还是齿轮轴,装配关系怎样,最好上图便于分析!

师傅,图在8楼,您看一下,要求齿侧间隙0.03-0.08mm,这个是不是有点高了?还有垂直度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8楼图片

图片

网友(点评):
下面的轴承两端有轴承座,一端是一对角轴承一端是锥轴承,锥轴承处可以调节间隙的大小

网友:
已有可能是斜齿轮做的时候公法线超差了,导致组装时的间隙过大而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图片

斜齿轮难道不是轴互相平行着安装的吗?斜着装当然会啮合错误噪声大吧……

网友C:
兄台,多发几张安装现场的图片,相关的设计图纸,主要是齿轮箱,轴承位置等
一般齿轮本身的加工误差不会导致楼主所说的这个情况,你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故障了~
那么问题可能就出在对齿轮的定位上,你如果真是找不出来,就测量一下两个轴所对应的齿轮箱上的孔是否符合图纸要求,偏差是多少?
将你测量的实际值贴出来让大伙瞧瞧

网友(点评):
我们是去参加国赛的机械装配技术的,上面有很多故障需要我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多发几张安装现场的图片,相关的设计图纸,主要是齿轮箱,轴承位置等
一般齿轮本身的加工误差不会导 ...

这样啊~首先预祝您马到成功,给机械人长脸,给中国人争光~
不知道下面对你有没有帮助:
在大型的滑动轴承安装中,轴承外圈(固定)我们称作“瓦”,瓦由两个半圆组成,但是瓦在圆周上的厚度不一致。
就是说瓦的内圆和外圆并不同心,这样在安装的过程中,通过转动瓦(调整角度)可以调整内圆中心的位置,当然调整量比较小
基于这个原理,通过这样的一个瓦,就可以调整两齿轮轴之间的角度~
找个图看看有没有:

网友:
帮你叫个大侠吧,也在这里对你的问题总结一下:两空间正交斜齿轮啮合,因为轴的角度不合适,造成斜齿轮响声大,问如何调整。
@海鹏.G

网友:
要求齿侧间隙0.03-0.08mm,这个是看你用在什么行业和工况了。还有你的模数大小。一般齿轮箱噪音大由多个原因造成,没有办法指定一个特定的原因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去参加比赛去的,要求齿侧间隙,

网友(2014-09-27):
这个是螺旋齿轮吧

网友:
可以间接观察齿轮齿面滑移痕迹。如果是一边大,一边小,肯定是不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