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绘图问题

楼主(2014-05-28):
我今天画了一个双头螺柱,左视图画了一个整园一个3/4园的螺纹,然后主视图只标了一端M48.大家觉得这个图在细节上还有哪些问题。技术要求里还有倒角,左视图也要不要表现出来??技术要求里面组长要我写,调质处理,HB220,谁能解释下这个热处理和硬度是怎么搞的。多谢大侠们。

楼主:
忘了说主视图还标了,两段螺纹和光轴的长度。

网友:
调质处理就是在淬火到某种硬度后,再高温回火,主要是改善金相组织的排列和粒度,增强机械强度性能,同时也改善了金属的切削性能.如果是45#钢,硬度应标范围:HB190-220.是布氏硬度.

网友:
3楼解释很到位 +1

网友A:
上个图   会更好

网友B:
热处理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的标注.

大侠,你的图格式不对啊,没显示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   会更好

上图好像没啥必要,我几分钟画完的图,简单的要死。
我的问题是:我组长貌似觉得,画个双头螺柱,一个主视图就足够表达了,你还给我搞个左视图出来,就这个细节就看出来我的画图水平;还有两端螺杆都是一个M48,正规来说是标一个,还是两个都标?

网友C:
标一个就可以了,2×M48。或者在有效螺纹长度那标也可以2×L

网友:
图纸是工程语言,只要能表达清楚,视图越少越好!就就像说话不在于多在于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一个就可以了,2×M48。或者在有效螺纹长度那标也可以2×L

同意

网友:
只要表达清楚无异议,就可以了,原则上绘图量要精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