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66 GF15 3D打印,长三角有做的吗?

楼主(2014-05-28):
苏州这边,谁可以做3D打印。
材料为 PA66GF5.

网友A(2014-07-03):
材料为 PA66GF5  这是什么材料
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打印机有桌面级,工业级,打塑料的,打金属的。塑料又有pla,abs等。金属的又有一些分类。

网友B(2014-09-28):
目前达不到,3D printing 最重要的两个限制,一个是工艺,打印完能具备要求的物理性能,二是打印速率问题,如能实现,可是大把的银子了,省的是千百套模具了。 PA66+ 5% GF 注塑温度得近300吧,分层打印材料结构保不了的。成型后紫外融化,不能保证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为 PA66GF5  这是什么材料
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打印机有桌面级,工业级,打塑料的,打金属的。塑料又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达不到,3D printing 最重要的两个限制,一个是工艺,打印完能具备要求的物理性能,二是打印速率问题, ...

现在还是以ABS为主,估计难以实现。